對頭停懸練習<<鏡子心法>>分享…

楼主(2011-09-06):
我是電直的新手,目前練到對尾、對左及對右停懸都沒問題,但對頭停懸總是沒有辦法用力的給它轉過去,深怕一個操作錯誤就爆機,爬文後有了新的想法,提出來給大家分享。
我的想法是在我面對鏡子,當我往鏡面前進時鏡中影子會往鏡面前進、當我遠離鏡面時鏡中影子也會遠離鏡面。
這個想法轉換成練對頭停懸時,把搖桿中立點垂直面想成是鏡面,當搖桿往左打時(人遠離鏡面),則機子就會往右跑(影子遠離鏡面)。其它方向皆可運用這種想法,謝謝。

网友:
不错的想法,祝早日成功!

网友:
3面悬停练好了就果断转过去,不需要用什么巧法

网友:
一个字:累死了……

网友:
多多练习就ok,到时都是条件反射,啥都不用想。。。。

网友:
在模拟器里练到不用想,就成功了。。。

网友A:
自己能掌握好就OK
其实到了最后,你都忘了自己舵是往哪个方向打的了,只知道鸡该往哪飞了。
感觉认清飞机的左右前后还是重要的,对头我飞了一周,每天两电,差不多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能掌握好就OK
其实到了最后,你都忘了自己舵是往哪个方向打的了,只知道鸡该往哪飞了。
感觉认清飞机的左右前后还是重要的,对头我飞了一周,每天两电,差不多就熟悉了

“其实到了最后,你都忘了自己舵是往哪个方向打的了,只知道鸡该往哪飞了。”
没错儿。

网友:
那时我练的时候,朋友告诉我,对面飞的时候,机机往哪个方向倾斜,你的遥控杆就往那方去,根本就不用想象。。。
久了就变成了调件反射。。

网友:
飞得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的,必需形成条件反射才行,我对头就还没练好

网友:
  這方法是錯的,

因為往後飛航線的時候,你一會要側飛,一會要對頭,

你是反應不過來的!

你應該從左或右側懸停,再慢慢轉多少少,再多少少,慢慢練出條件反射,

如果單獨玩對頭懸停,不訓練條件反射,根本沒難度!

直昇機向左前飛,你就搖杆跟直昇機一樣的動作方向拉,機機就回原位的了,

但是,這祗能單獨玩對頭懸停之用!

當飛航線時,是用不到的....

网友:
多练模拟器,形成条件反射就行了,也不需要什么方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