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kong多旋翼飞控新版本发布

楼主(2011-09-06):
Wookong多旋翼飞控新版本发布!增加对六旋翼(Y6)的支持,请升级2.0版本固件,下 载最新的调参软件和说明书!

在线下 载请点击官网: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_detail.php?idx=wookong-m_download

更新信息请点击查看: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files/wookong-m/Wookong_M_product_release_notes_cn.pdf

网友:
我倒有几个建议:
(一)是否在下一个版本中把进入和切出“失控保护”给改一下:GPS模式下直接用关控(遥控信号丢失)来启动“失控保护”;重新开控就切出“失控保护”回到原来的模式,这样在操作上方便许多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失控保护。(我的F-T7C控就无法设置关控后启动“失控保护”)。
(二)“失控保护”在20米高度直线返航好象低了点,因为目前许多的高层建筑都在20米以上,是否能考虑增加直线返航的高度。

一家之言 仅供参考

网友:
旧闻了,还以为又有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