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遥控器的制式问题

楼主(2011-09-06):
遥控器的制式是由软件决定的??可以通过升级软件来增减或者改变(只要官方出升级软件)?

网友:
电子产品软件占了很大部分的钱啊

网友A:
如果可以,我还想把DSMJ转成DSM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我还想把DSMJ转成DSM2呢。

DX8的不是通过升级软件新增了DSMX制式,同时还是兼容原来的DSM2 啊????

网友:
可惜DSMJ木有支持DSM2啊。呵呵。

网友B:
顺达问个问题,现在有控的一个性能是分辩律,我的理解就是编码的问题嘛,我想问下1024和4096这两参数在我们操作上来看有什么区别或者相比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达问个问题,现在有控的一个性能是分辩律,我的理解就是编码的问题嘛,我想问下1024和4096这两参数在我们操作上来看有什么区别或者相比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超级高手,1024级与4096级操作起来没分别,基本上都是无级变化

网友:
多谢,意思是不是那个推杆的行程一个是1024级一个是4096级哟,这个的话确实我分不出来,估计我自己256级都够用了。那确实也就没必要多花银子,我还是量体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