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ds410舵机哪种舵机臂可以安装250的球头

楼主(2011-09-06):
RT,原装的
舵机
臂滑孔了,在TB上看了下都是450的球头用的,请问有没合适250球头用的,麻烦大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A:
TB上找 易损舵机臂 蓝色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在发帖前也问过,说的是只能安装450的球头,所以就没考虑了。我看了下图片,好像第一孔要大点是安装450的,后面的孔都要小点,不晓得能用不,朋友的250是用的这种舵臂吗?

网友A:
第一个大孔,后面的都是小孔,小孔很小,250球头想要进去,都要先用自攻螺丝打一打。带点螺丝胶进去 牢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