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水冷主轴,不知道怎么拆定子

楼主(2011-09-06):
如图,绕组烧坏了,不知道怎么将定子拆下来???

网友:
既然烧了。干脆就暴力拆线圈了。直接剪断。1股1股抽出来

楼主:
不将定子拆下来,不好绕线呀!

网友:
很想看看冷却水的循环部件。

网友:
能把主轴烧成这样也不容易呀,失火了吗?

网友:
明显进水了,主轴厂有这项业务,在哪买的可以发回去修理...

网友:
技术上来说不好拆呀,直接送楼下得了!!

网友:
用火烧,见修理铺都是用烧的!

网友:
别,火烧会坏掉硅片。看看侧边有没有小洞,有的会有小无头螺丝,有就拆没就直接上千斤顶压出来。

网友:
定子是压进去的,过盈配合很紧,没有设备就不要拆了,线烧了重新嵌线就行,修电机的地方都会做.

网友A:
往下摔两下就出来了

网友(2011-12-29):
引用 网友A:
往下摔两下就出来了
说得对及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帮顶

网友:
加温,100°C以上,用千斤顶压出来。一般修理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把线圈拆下来,铜丝一根一根地拆下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多大直径的主轴,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