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来小半年,飞三次炸三次,终于上天,不过又炸了~~~~~累计留空3分钟~~~~~

楼主(2011-09-06):
过年时入的蓝宇塞斯纳747-1套机,那时候也不懂啊,不知道什么动力不动力的,只知道是四通道能飞
JJ太大了,翼展900mm左右,电子全是蓝宇的套装。城里实在是找不到飞场,又木有车,装起来一直搁置了

首飞在一条人不多的路上,起来方向就没控制好,左翼直接撞树了,力量应该不小,不过事先全鸡做了胶带保护,所以只凹了一点点而已,炸坏桨一副

第二次在操场,有点风,升降舵拉急了,JJ速度不够直接遇到风吹偏了,掉地下炸桨了事

中间飞了3个多月电直450,这个大JJ也就没怎么碰,一直放着了

今天中午第三次试飞,还是操场,风不大,滑跑的长点慢拉升降舵,JJ终于上天了,不过感觉很软很飘,副翼修正一下就会动好多,很难切入平飞状态。在上空转了几圈准备降落,结果还是控制不好舵量,直接把桨干掉~~~

好在学聪明了,这次装上了桨保护器,那叫一个管用啊,这回桨啥事没有

后来又起飞2次,还是控制不好,基本都不是降下来而是撞下来的,不过JJ挺给力,啥事没有,两次都炸掉了桨,不过没坏,最后是保护器O圈断了了事

看样子多练习才是正道。希望飞电直之余也能玩玩固定翼。

PS:模拟器练得很熟了,真机还是不一样;桨保护器乃飞固定翼居家出行必备之利器!!!

网友:
这段时间  特别是夏天,我用O型圈套着浆,每次炸了后  再拿起来 试试动力  浆都飞了出去 幸亏没打到自己,都是O型圈断了。估计是热的原因。或者炸了后  看看没事,再起飞 滑跑10几米后 浆飞出去了  也是O型圈断了。悲剧!

楼主:
O圈质量不好?我一共就有两个,准备炸坏了O圈用橡筋代替呢
或者是你动力太强了吧,我这动力比较弱,无压力

楼主:
明天中午有空继续练,看什么时候能飞稳

网友:
JJ能上天飞就很不错了,虽然炸了也值!

网友:
注意随时检查O圈~~~

我的微风第一次准备上天时,也学老鸟在地下试试舵面,动力啥的,结果给了半油门,只听“崩”一声,看见桨“biu”的一下就出去了,还好没上天,捡桨,换O圈~~

第二次飞外场,第一个起落小炸,头扎在地上,整理了一下,又上天了,刚转了一圈,结果发现有什么东西从JJ上掉下来了,没敢注意看是什么,只是在看JJ的姿态,落地后扎在一辆小轿车底下,拖出来,检查了一下,机身机翼无大伤,起落架炸下来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我的9050桨去哪了~~~提控拿机回家~~

哎~~

网友:
桨夹好还是保护器好?

网友:
O圈基本不用了。太脆弱了。二三跟橡皮筋结实多了。

楼主:
橡皮筋的话,会不会挂太紧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啊?

楼主:
今天中午操场飞,成功起降了3个起落,天上虽然动作不细腻,但总算可以控制了,降落虽然不温柔,也无法按照自己意愿,但好歹能降下来不炸鸡了
后来想测试一下翻滚,高度不是很够,结果副翼打了发现有刷动力不够,也可能是舵面太小,根本就滚不过来!JJ变成半倒飞,赶紧推杆,结果由于自重下坠,机头90度带动力和地面亲密接触,螺旋桨、主轴、电机座变速齿炸稀碎!
检查一下电子设备没问题,回来把撞瘪的机头捏捏,泡沫胶粘好,头罩透明胶粘好,变速箱AB胶粘好,主轴校直,弄了整整一下午
变速齿轮也断了,粘过后不那么圆,有个地方齿距略微变大,转的时候声音很大,不过这显得引擎声倒是更真实了!

还是固定翼耐炸啊,这么大炸也没死,要是我那450早就完蛋了。其实也怪我飞这个JJ不小心,450180多个起落只大炸了一次而已

楼主:
固定翼这里说话的DX好少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