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传动问题,谢谢回复。

楼主(2011-09-06):
请教:考虑到缩小固定龙门式小雕刻机的外型尺寸,X、Z轴用联轴器传动,而Y轴则用同步轮带动,这样会不会因为三轴用的传动方式不同引起不同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的,关建是设置。

网友:
设置好脉冲当量就应该没事,当然前提是不丢步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
不大懂奥,给顶下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