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大疆 云台控制

楼主(2011-09-06):
今天测试WKM的云台输出。
自己的4个全新 海泰克65MG  一个都不能使用。现象是舵机不能定位,中风的症状,抽疯。
换上2个不知名的舵机后 ,基本正常了。舵机在自动修正云台时感觉像是车在过搓板路一样的抖(通过观察云台),但舵机定位正常准确。

手上有一套闲置的X飞控,对比测试接XA的云台输出后,同样两个舵机控制云台,感觉就十分的顺滑。定位正常。

请问大疆WKM对云台舵机有特别要求吗? 舵机怎么会产生像车过搓板路一样的感觉。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舵机抖舵,我今天也是测试了一下午的云台,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明天在下点功夫试试!

网友:
用65MG开机后抖一会就不抖了
搞不懂 没理他

楼主:
等待大疆的专家给个解答

网友:
Hitec 65MG是老式的模拟舵机,刷新率较低。WKM应该是支持数码舵机,建议您换数码舵机一试。

网友:
我用933的数码脱机做测试一样抖。

网友:
大家的建议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会以最快的时间进行测试,并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是接XA的舵机抖,结果发现舵机有旷量产生的

楼主:
这个问题能得到解答吗?大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希望得到更具体的信息。根据今天的测试,我们所有的舵机都能工作正常。

网友:
期待解决方案,虽然不影响使用,就是怕把舵机给烧了

网友B:
公布一下你们测试过的多机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布一下你们测试过的多机型号吧。

劳驾移步到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798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