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电机型号

楼主(2011-09-06):
拿到一个光光的固定翼电机,想知道什么型号,好搭配电调和浆,无奈不知道怎么识别。电机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求救

网友A:
发回厂家鉴定 型号容易看,关键是KV难鉴定啊,电机转动阻力小,KV较低,转动阻力越大,KV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回厂家鉴定 型号容易看,关键是KV难鉴定啊,电机转动阻力小,KV较低,转动阻力越大,KV越大

别误导人,KV跟阻力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我差点看成“怎样识别电视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回厂家鉴定 型号容易看,关键是KV难鉴定啊,电机转动阻力小,KV较低,转动阻力越大,KV越大
纯粹误导人。BS你

网友:
也可以自己间接地测试断定,起码可以知道一个范围。把电机固定,卡钳测电流,用3S或2S电池,用换不同的桨来试验,不要一下子油门推到最大。
其余的问老鸟吧!

网友:
现在大部分电机的型号是以电机的定子尺寸为准,例如2204,就是定子外径22毫米,定子厚度4毫米,以此类推。楼主只要将电机轴的卡簧取下,就能将外转子拔出,测量定子的尺寸就一目了然。至于KV值就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称重量就知道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