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点小零件

楼主(2011-09-06):
250 无副翼的旋翼头没什么好选择的,只知道有YT和MH的,之前用MH的,可惜中联结构比较弱,炸鸡容易伤,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横轴胶圈用的是5×1的O圈很软,降落时落得狠点,大桨就砍尾管,搞的我换的最多的就是尾管,于是找朋友重做中联比MH的强壮很多,横轴胶圈用回有副翼的

顺便做了控制臂,连杆还是用原来的

装机后的效果,控制臂还是用MH的

顺便还做了个横轴扳手,3mm+4mm(250+450)横轴用的

透露一下,中联和控制臂是用钛合金做的,表面是线切割的,丑了点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强

网友:
横轴扳手量产吧

网友:
有工具的就是牛,坏了自己倒腾,都不怕坏,而且质量有保证,极度羡慕啊~~~~

网友:
羡慕的一塌糊涂,我也想有个这样的朋友

网友:
表示横轴扳手没啥用,两把钳子搞定

网友:
中联和控制臂都改钢件了?电火花和线切割加工,你够狠的

网友A:
人家说了是钛合金了, 其实我一直奇怪为啥没人用钛合金做升级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了是钛合金了, 其实我一直奇怪为啥没人用钛合金做升级件

钛合金硬度又不高,不用电加工吧?虽然粘刀,光洁度不好做,一般的床子还是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硬度又不高,不用电加工吧?虽然粘刀,光洁度不好做,一般的床子还是可以做的

用线切是因为偷懒,直接用线切下料,然后在CNC加工,飞机的零件小,做专用的夹具,比较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等量产

自己做的玩玩,不会量产,谁要是想自己加工,我可以提供3D的数据,顺便可以帮忙看看设计结构,能不能做什么改进

网友:
450横轴扳手上的单向轴承在哪里买的?给个淘宝连接吧。

网友:
扳手何T头都

网友D:
好的DIY得有好的加工设备

网友E:
很不错啊
DIY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