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并联

楼主(2011-09-06):
发不了图了 总是说无效文件 啥意识啊

想问一下明白的  我有一台逆变的380V   270A 弧焊机
                              和一台硅整流380V   200A弧焊机
两台焊机  “空载电压”和“焊接电压”都不一样
现在我想用5.0焊条单独那台焊机都拉不动!!!
所以我想两台直流焊机是不是可以“并联”使用
要是两台都是“硅整流”我就敢用了应该不会有问题
现在有台逆变的 不懂啊  不敢乱实验

所以请教一下 明白的  。

明白的 回帖~~~~~~谢谢
帮顶的 回帖············谢谢

楼主:
晕怎么上去一张

楼主:
原来这样可以

楼主:
可以可以

网友:
貌似不行吧

网友:
[localimg=310,300]2[/localimg]也不一定不行,都是直流的话

网友A:
有炸机风险,逆变的。

网友B:
弄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用5.0的焊条不可?

网友:
不行的 太危险

网友:
 没有试过,不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炸机风险,逆变的。

我也是怕把逆变的炸了 才不敢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用5.0的焊条不可?

1:有一箱不用可惜了
2:   5.0效率比4.0会高不少的,焊2-3CM

网友:
5.0焊条不用可惜,,,,,,,,,,,,,,,,,,,,,,逆变焊机炸了更可惜......................

网友:
这两种焊机电气线路、电流控制、起弧方式都不同,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用!

网友:
不能并,两种不同的电源不行的

网友C:
焊机输出电流应该使用直径5mm焊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