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尾桨夹组除虚位简明教程

楼主(2011-09-07):
亚拓250上最恶心的部位就是尾桨夹组,设计上是一轴套一轴承,但加工失误造成轴套这边虚位巨大,只靠一个轴承,整个桨夹在中联上摇晃得很
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改进虚位,不需要加装小轴承,只要在中联这个位置涂一圈AB胶,硬的那种最好,等完全干掉,用细砂纸在上面磨,最后的效果就是要裹一层东西。如果有很薄的贴纸,那就更方便了
如图~改好之后,虚位非常之小,又能自如转动
考虑到耐用性可能不是太好,也许可以使用502+铝箔会更好点?

网友:
 不过其实有虚位也无所谓,以我500的经验和测试结果来看。
YT尾桨夹的虚位只影响2个地方,一个是尾桨夹螺丝更容易疲劳,另外一个是心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B:
尾T座不能理解为轴套,如果这样做,不是把滚动摩擦变成滑动摩擦了,
这里的虚位主要原因就是一个轴承造成的,都说两点决定一条直线,
所以加装一个轴承后,变为两点支撑,理论上虚位就消除了,
当然实际上轴承本身有一点点间隙,加装后还会留有一点点合理的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T座不能理解为轴套,如果这样做,不是把滚动摩擦变成滑动摩擦了,
这里的虚位主要原因就是一个轴承造成的,都说两点决定一条直线,
所以加装一个轴承后,变为两点支撑,理论上虚位就消除了,
当然实际上轴承本身有一点点 ...

轴套也是轴承的一种,在类似尾桨夹这样非高速活动的部位(因为尾桨夹没有周期变距),用轴套是没关系的,只是阻力比滚珠轴承稍大一点点而已,对小飞机来说,这不成问题。
我觉得YT的设计思路,这里就是2轴承(其中一个是轴套),而非1轴承。一个轴承是无论如何都会晃得很厉害的。一般的机械传动设计,没有一个地方会只用一个轴承的。
只是这个地方的加工精度YT没有控制好。

网友C:
那个虚位YT也说过了不影响飞行,实际证明的确没影响!辣老师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虚位YT也说过了不影响飞行,实际证明的确没影响!辣老师辛苦了!

但是消除这个虚位肯定是没有坏处的,好处很多~

网友C:
坏处有一个,弄不顺畅,还会导致卡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处有一个,弄不顺畅,还会导致卡壳!^^

所以一定要顺畅!说实话随便粗粗一弄是可能到不了理想状态,我有一边较顺利,另一边搞了2次才好。
第一要保证顺畅,然后才是虚位问题~

网友:
办法还真多。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