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尾齿轮打齿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华科尔V120D02,后面的尾齿轮,换了新的玩2-4块电就会打齿,开始是尾部不稳来回晃,显然是丢转,然后就会突然自旋,尾桨失去动力。是不是我安装有问题呀?我已经把尾管磨短了一点向前推,尾转动轴长度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是把齿轮挤紧了的,可是问题依然存在。不知道别的品种的机子是不是也这里脆弱?我感觉华科尔的机子就是生产出来骗大家配件钱的,在不摔不碰的情况下,也几乎每天要换件,太过分了。

网友:
华的小鸡伞齿是容易坏,还贵,鄙视。

楼主:
确实容易坏,可是也不能每天都坏呀?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呀?

网友:
后面的伞齿不易坏啊,大齿那边的小伞齿倒很脆弱
是不是组装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齿轮咬合的问题,难道碰上了RP问题。
买华的JJ要靠点RP的

网友:
最后面的两个大齿,给传动轴上那个加个很薄的垫片,绝对打不坏了。
那个最小伞齿也一样加一个,注意不能太厚,但肯定会磨坏掉没办法的,问我都是磨到它开始动力不足了才换,磨一点是没多大关系的

感觉 华 就是故意把间隙设计的打了一点,一打3个齿都一起坏,工程师可不可能不清楚
露天有卖金属小伞齿,不过小伞齿不坏,大齿盘也坏,除非全部换成金属的

我正在想设计一种小伞齿部分的软传动方式,不用齿轮,绝对不再怕打齿,可实现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华的宗旨就是:安全飞行,绝不炸鸡。炸了就要话一堆米了

网友:
我原来就是玩华科尔的,华科尔就是故意把那个齿轮的材质用的很差,就算不炸鸡,飞几次就必须换,以后再也不买他的JJ

网友A:
原厂尾管长度刚好不用改(改短貌似更容易坏小伞齿) 后面传动轴及尾轴齿轮还是耐用的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尾管长度刚好不用改(改短貌似更容易坏小伞齿) 后面传动轴及尾轴齿轮还是耐用的不容易坏

说的很实在
一般情况下尾端是很难扫齿的,扫齿通常是打尾桨了,尾桨在降落时不小心就会打到地面上,通常只会有扫前齿。
华的02机易扫齿是脚架过低,容易尾桨因倾斜扫到地面而引起扫齿的问题,任何改变安装尺寸的做法只会更容易坏。
想要不扫齿的惟一方法是改装成“扭力限制打滑装置”(论坛里有改装贴),本人改了以后没有再扫过一个齿,不过要有一定的DIY水准才行。

楼主:
我也在尾轴插齿轮的地方点了一些胶,然后用刀刮平,使齿轮向外靠一点,应该能起到顶紧得作用,可是还是打齿,真想把后面两个伞齿换成金属的,就不知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怪异!尾波箱是否变形?尾波箱传动轴承有无异常?

网友:
一般都是扫最小的那个伞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