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有刷 电调 加装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1-09-07):
可以把图中的 小电容 换成  图中那个 大号电容吗。。。

或者说 两个 电容 并联?

注:图中 电调是  hsp 320A 有刷 电调。

另:有什么 负作用没?

网友:
只要电容的体积和重量允许,电容在耐压足够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如果不用电容呢。我就把电容去掉了。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我450上的

网友B:
电源滤波的吧,太大也没用,1000U够了耐压比电源高一些,太大了重且站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滤波的吧,太大也没用,1000U够了耐压比电源高一些,太大了重且站空间

这个不仅仅是滤波的。大一点。对突发的大电流负荷有帮助,特别是直流有刷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很大的,减小电池C数不够的压力 。不过如果是持续的大电流,也就没用了。只要重量和空间允许。大一点总是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 ,替我们这些 新手 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