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的纠结,唉,都是fpv惹的祸

楼主(2011-09-07):
8fg用的挺好的,我觉得触摸板和外形都不错,最近还频繁有新固件,支持了自定义低压报警,说明futaba很注重这个控。
就是在FPV上太纠结了,2。4G用山寨接收距离近,用617fs不支持失控保护,想加2。4G功放得拆机打孔,72M高频头又不能用,72M功放不支持PCM不想用,433M得外接电源教练线。感觉很不适合fpv。

最近都想换个10C来,能换高频头就方便多了。

网友:
FPV不太懂。可你的8FG原配的是617FS接收?一般不是都配6108SB或6208SB,再早点配的是6008HS啊。

楼主:
原配是6008hs,装在450里拆起来很麻烦。买了个617fs,结果不支持失控保护。。。。看来近期想飞还得把这两个接收换一换。

网友A:
我感觉你的蛋很痛,,

网友:
请问下固件在哪里下 载升级

楼主:
出门右转遥控设备区,第一二页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的蛋很痛,,

嘿嘿,不然二手区哪来那么热闹啊,都是蛋疼菊花痒的。。。

网友B:
剑侠,开始我还想买T8FG,现在。。。。。。。。。。。。。。

网友:
其实很多fpv要功放的,大可以插教练线输出信号到功放哪里。。。换高频头有怎么样。。。有功放来的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剑侠,开始我还想买T8FG,现在。。。。。。。。。。。。。。

8fg真不错,就是不适合fpv,嘿嘿。
不过外接433M高频头可能是最适合的办法了。
3代4代72M功放我觉得不好,一方面是PPM不喜欢,一方面是会同频,也会干扰别人。

如果舍得,也许拆机打孔装个SMA头不错。

网友:
一拆开就没保修了

网友C:
你T8FG原生就没有PCM 你怎么用PCM ? 只有原生有PCM的接功放才有P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T8FG原生就没有PCM 你怎么用PCM ? 只有原生有PCM的接功放才有PCM

我说的就是8FG,又没说别的。要是10C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网友:
我有个10C了,打算再上个8FG
10CFPV太爽了,8FG玩直机爽得很呀。

网友:
原来8FG还有这么多事。。。。。。。。

网友D:
我也用T8FG的。。。对于FPV实在很纠结。。。
以LZ的能力。。。把教练口的PPM信号输出重新调制成PCM吧!然后就直接用四代功放了。。。。我支持你!

网友:
10cg怎么样?

网友:
是够纠结的

一直觉得只有12Z以上的设备才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T8FG的。。。对于FPV实在很纠结。。。
以LZ的能力。。。把教练口的PPM信号输出重新调制成PCM吧!然后就直接用四代功放了。。。。我支持你!

我也有这个想法,哈哈。等手头的事忙完去做做看,还要研究futaba的pcm协议。
现在很累,唉,只想花钱省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想法,哈哈。等手头的事忙完去做做看,还要研究futaba的pcm协议。
现在很累,唉,只想花钱省事。

别纠结了,你支架做个 超远距离的433数传就行了 ,接上飞控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纠结了,你支架做个 超远距离的433数传就行了 ,接上飞控 嘿嘿

准备收10C出8FG了

网友:
2.4G也有好处,不易被干扰

网友F:
10C只有8个比例通道,玩FPV还没FF9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C只有8个比例通道,玩FPV还没FF9实用

FF9 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