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楼主(2011-09-07):
建议大疆设计人员,专门加一项一键回航功能,即但操控者看不清飞行姿态时,一键操作能让飞行器回到起飞点上空。这才是日常飞行中最实用的一项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大疆设计人员,专门加一项一键回航功能,即但操控者看不清飞行姿态时,一键操作能让飞行器回到起飞点上空。这才是模友日常飞行所需要的最实用的一项功能!

感谢您的建议,一键回航目前已经是大疆高端直升机飞控Ace Waypoint(地面站)众多实用功能之一,以后也会加入到WK-M中。

网友:
那ACE ONE就不加了吗?

网友:
一键回航的功能目前要结合地面站软件才能实现,ACE ONE现在还不支持。

网友:
在控制模式切换里将三档开关的其中一档设置成“失控保护”。这样是不是在任何时候就可以启动“失控保护”功能?
功能启动后是不是机器就自动回航降落了?
以上只是自己的想当然。还没有测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您所言,如果大家希望一键GO HOME只需要把三档开关中的一档设置成失控保护的位置即可,只要设置成了失控返航,那么切换到改档位飞机就会自动返航并降落了。

楼主:
如把失控保护设置成不失遥腔控制权就完全可以,即失控保护既能自动反航降落,同时遥控器也能直接控制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把失控保护设置成不失遥腔控制权就完全可以,即失控保护既能自动反航降落,同时遥控器也能直接控制就完美了。
这样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您所言,如果大家希望一键GO HOME只需要把三档开关中的一档设置成失控保护的位置即可,只要设置成了失控返航,那么切换到改档位飞机就会自动返航并降落了。

我已设置成功!无论是打三档开关中的一档(已设置成失控保护)、还是直接关 控,飞机都自动回航并自主降落!好的无法说

楼主:
用开关中的一档设置成失控保护是完全可以的,但要想从新操控飞行器就还需要再切换一次切换开关,这样用着很不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go home的模式下面遥控器是必须不能操作飞机的,不然飞机就不知道应该响应谁的命令了。你的遥控需要他悬停,但是你的开关有让他go home。所以才需要用户使用开关切出go home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一键回航功能是:一键回航到起飞点上空后把控制权直接交给遥控器操纵。不需要另行再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一键回航功能是:一键回航到起飞点上空后把控制权直接交给遥控器操纵。不需要另行再切换开关

这个应该是是属于地面站的功能,不知道大疆何时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