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电机问题

楼主(2011-09-07):
准备在台风上安装XXD HG2223Pro 1860KV 无刷电机不知可否?请老鸟们指点。还有一个选择是2221KV1000和KV1200两个规格,测试数据
型号             KV             电压(V)              空载电流(A)      桨叶       负载电流(A)        转速(rpm)         拉力
C2221-1000       1000              11.1               1.1                   APC10×5     18.6                  8620               1100g
                                           APC11×5.5   22                    8100               1280g
C2221-1200       1200              11.1           1.4               APC10×5      27                    9400               1350g
                                           APC11×5.5   32                    9000               1550g

楼主:
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
型号                      KV              电压(V)        空载电流(A)       桨叶             负载电流(A)        转速(rpm)         拉力
C2221-1000       1000              11.1               1.1                  APC10×5     18.6                  8620               1100g
                                                                                              APC11×5.5   22                    8100               1280g
C2221-1200       1200              11.1               1.4                  APC10×5      27                    9400               1350g
                                                                                              APC11×5.5   32                    9000               1550g

网友:
2221的1200KV拉力大但高热
还是用2223吧.

网友:
如果用3S飞,千万不能用XXD HG2223Pro 1860KV 无刷电机,KV值太高了。

在现有的3款电机里选择,可以用C2221-1200,配合11寸螺旋桨,拉力大些。
C2221-1000也可以,需要换上12寸的螺旋桨,如12*6的,压榨电机。

一般飞电滑,我的经验是电机可以稍微过载一些,因为一般的飞行方式是-------开动力爬升,关动力滑翔,关动力滑翔时电机会得到冷却。

我的XXD2217-1100,配合11*6折叠桨,飞1200克电滑,可以60度角爬升,全油门时间不会超过15秒,稍微过载一些电机还能承受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