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飞行日志之一

楼主(2011-09-07):
产品线N多的今天,选择飞机反倒成了个难题,不过也相对于来说更简单了,喜欢碳纤的,喜欢塑胶的,喜欢……的可以更方便容易选择自己喜欢的飞机了,

我是大半年前用到的R50,是模友出给我的第一台油动,折腾到现在飞了多少个起落自己也不知道了,日常维护更换配件几乎没有,就是引擎维护和更换横轴胶圈而已,要是非得不怎么勤快,飞机擦一擦些些保养就能让它很好的工作,引擎的保养工作很重要,真的要100个起落左右更换轴承,活塞环等损耗物件,引擎不是无敌铁金刚,还是要细心呵护的重要部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4006  这是我疏于保养的后果,哎~~~不听前辈言,吃亏在眼前那。。。。。。

发个视频好了,它正常工作时候还是很可以的吗,平常闲暇休闲飞飞航线啊,自旋什么的,还是很强的,也不一定就是全部暴力的来啊,最近发现飞的很柔美的反倒是很好看,也不会弄得自己飞一起落紧张的不能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9933&extra=page%3D1   蜡包发的这个百看不厌,乖乖,居然柔美起来能这么惬意的哦,呵呵,改天一定“山寨”下蜡包, 蜡包兄你可表拍砖哦

这一台就是30升级来的,旋翼头还是30的那,平衡杆固定座上还有激光镭射的编号,居然是******001这台飞机真可是有历史的老JJ啊

上两张靓照吧,

楼主:
有R30,R50的同学也小秀一下被,别老自己偷偷飞

楼主:
陀螺仪G20,斜盘舵机三个完全不一样,因为是90度传统十字盘吗,呵呵,完全没要求的

锁尾伺服机很普通的9254

ADC降压 2200 7.4植物牌LIPO接收电

网友:
请问下斜盘是什么舵机?用的6.0V电压吗?

楼主:
没有,仅仅是5V降压而已,斜盘是买来时候上面带的伺服机

副翼 ACE  DS1213

升降 ACE  DS1313

螺距 ACE  DS1015

呵呵,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网友:
外形依旧犀利!

楼主:
头罩下面剪个大洞很凶悍,塑胶头罩好处炸鸡不会损坏设备,要是玻璃钢的一炸头罩炸了,倒霉的话设备也被刺到了

网友:
喜欢雷虎的排气管

楼主:
LS说的可以那根黑管子

N多模友说它的声音像拖拉机呢,不过效能的确是还可以的“拖拉机”

网友:
技术很好啊~

楼主:
水平有限也只能飞成这样了,LS的兄弟你很快就能达到这样水平的

网友:
我理想的中的
技术就是这样了

楼主:
 自旋下点功夫,很容易就出来的

网友A:
令人羡慕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人羡慕的技术

 多多练习自旋,很快就比这样厉害了

网友B:
看了LZ的技术,崇拜一下!!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LZ,

LZ用的是雷虎发动机和排气吗?

雷虎发动机必须使用排气吗?

我目前有56H发动机,配合MP5用,才烧一箱油(飞机上的一箱)。感觉声音很大,震动也很大!!

都不敢继续飞了,感觉LZ的发动机状态很好,想请教一下,是否有必要换雷虎排气,发动机怎么调整,感谢?!11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慢镜头的视频已经被我下 载了,呵呵,想问楼主有啥好的3D教程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慢镜头的视频已经被我下 载了,呵呵,想问楼主有啥好的3D教程没啊~~

这个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LZ的技术,崇拜一下!!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LZ,

LZ用的是雷虎发动机和排气吗?

雷虎发动机必须使用排气吗?

我目前有56H发动机,配合MP5用,才烧一箱油(飞机上的一箱)。感觉声音很大,震动也很大!! ...

是雷虎的53+原厂黑管子,挺好用的,

雷虎引擎不一定非得用原厂排气,你可以选择HATORI跟YUSA的也有合适的,

56的震动大?可以好好检查下甩块安装跟离合器配合,震动怎么个大法?一般飞机调整正常的话,油箱内油平面是比较平的,不会有激波,如果有激波震荡的现象的话,先检查机体安装

楼主:
那种震动不一定就是引擎的震动,还是先确保其他机械结构确实,然后再进行排震工作吧,不知道你飞的什么飞机,

楼主:
我那台53状态还凑和,很富油,也没有安装定速,呵呵·~设备比较简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雷虎的53+原厂黑管子,挺好用的,

雷虎引擎不一定非得用原厂排气,你可以选择HATORI跟YUSA的也有合适的,

56的震动大?可以好好检查下甩块安装跟离合器配合,震动怎么个大法?一般飞机调整正常的话,油箱 ...

感谢指点!!!

你说到了点子上了,油箱有震波的。。以目前我这个水平估计很难知道什么地方毛病!不知LZ在什么地方飞行,什么时间去飞行,很想带着飞机前往让你看看指点一下,劳烦给诊断一下鸡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

你说到了点子上了,油箱有震波的。。以目前我这个水平估计很难知道什么地方毛病!不知LZ在什么地方飞行,什么时间去飞行,很想带着飞机前往让你看看指点一下,劳烦给诊断一下鸡鸡问题!!!

不知道你的JJ是什么,可否告知下

网友B:
忘记告知了!!!VIBE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告知了!!!VIBE50

碳纤J,安装时候要确认机体安装确实,装好机体要放在玻璃板上检查水平的,机体确认确实之后就是主尾旋翼安装确实,个齿轮机构间隙确认确实,引擎安装确认确实无干涉,离合器甩块安装确实

安装过程可以参照铁汉大的 VELOCITY90 安装步骤,写的很详尽,应该有所帮助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9131&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告知了!!!VIBE50

尤其是要注意在上两边螺丝的时候要对锁,很重要

网友B:
感谢!!!!!回去好好看录像,在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去好好看录像,在检查一遍!!!!

 VIBE 50飞起来感觉怎么样?发些艳照跟视频吗,表偷偷灰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BE 50飞起来感觉怎么样?发些艳照跟视频吗,表偷偷灰

艳照可以发!视频算了,飞的太烂,千年悬停老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艳照可以发!视频算了,飞的太烂,千年悬停老妖!!!!

千万别吝啬,艳照往海了发,:loveliness: ,养眼

视频也来一些些被,飞起来感觉绝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