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飞机?请高手讲讲

楼主(2011-09-07):
如题:
怎么飞行的?

网友:
电动版本的第一次见到,赞一个。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好新鲜

网友:
转动时两付桨交叉不接触

网友:
转动方向相反,尾桨都不用了

网友:
两个桨都是二叶的,转动过程中是错开的,永远不会碰到一起

网友:
有怪兽有怪兽

网友:
这个厉害,不知道飞起来是什么样的!

网友:
交叉式双旋翼直升机

交替双桨可以算是共轴双桨的一个变种。从正面投影来观察桨尖的运动轨迹,两个轨迹是出现交叉的。但是只要通过同步控制,算好时间差,就不会相互干扰了。最简单的例子是两片双页桨,近距离布置,发动机轴线略有角度,成V字型,两个桨同时反向旋转。当一个桨指向东西时,另一个桨指向南北方向,从而抵消了旋翼造成的反力。但是这种双桨对桨页数量有限制,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多于2片桨页的,所以一般用于尺寸不太大的直升机。
交替双桨在设计上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的布置比串列、并列和共轴双桨容易的多,减速器的布置也相对简单,桨距控制单元布置也相对集中。

以前米国出过一款这样的军用直升机
K-MAX通常都是要来伐木的,飞不快.
军队要它还真没什么用
好像后来应用不是很广
http://wenku.baidu.com/view/f535c2eae009581b6bd9eb76.html

网友:
可以把尾巴都裁了,就剩个圆溜溜的机身

网友:
这个不是红警里面的双刃嘛~

网友:
模拟里飞过这个,很稳定。

网友:
我的G4里面有。

网友:
新鲜哪,这玩意

网友:
这个有问题,,模型直升机大桨是要靠离心力甩直的,启动过程中桨可能相互碰到。估计得螺丝拧得很紧,而且缓启动要比较好吧

网友:
补充一点,突然发现没有尾波箱,好丑哦。概念很好,但是不好玩。

网友:
呵呵,每种飞机玩法都不同,各有特点,各有乐趣。

网友:
  漂亮,航拍肯定好用

网友:
自已做的。。好牛喔。。

网友:
好象不那么简单,需要控制好两个桨的相位!!

网友A:
好奇特哦~~~~

网友B:
鲜货。鲜货

网友C:
感觉像连体婴儿,是什么厂出的啊

网友D:
我还以为是P的

网友E:
能做3D动作吗?

网友F:
原理是双桨机,估计不能倒飞

网友G:
有没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