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油门超过85%就有双桨

楼主(2011-09-07):
我的450悬停油门75%非常稳定,可一旦加大油门就突然产生双桨,油门降下来双桨消失。咋回事?

网友A:
桨太软了

网友B:
浆夹或者浆不好了吧,

网友C:
通常是旋翼头的某一个部位有螺丝松了~~~我经常碰到~~~~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副翼杆弯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用的是木桨,以前切3D没事,这次换桨后就出现了双桨,也可能这次的2片桨软硬不同吧。另外旋翼头的螺丝没有松的,副翼杆是新的很直。

网友D:
那就可能是桨问题了!

网友E:
换个新的桨试试 还有问题就是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