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控都是+10-13 +5 -5

楼主(2011-09-07):
怎么调能+10 +5 -10阿

网友A:
调连接杆吧

网友B:
。。曲线缩短不就完了。。最低点调高到20 最高点调到80.。。。。或者斜盘舵量里面螺距调到百分之60.。。。很多方法嘛,

网友C:
尽量不调 控上面的sim 调连接杆吧

网友D:
首先要定位基准点 也就是50%油门时 在这个位置时 舵机的摇臂是90° 斜盘在整个行程的中点 大桨螺距应该为0°(螺距曲线默认的情况下) 然后推油门到最高 最低 分别设置正负螺距(用螺距曲线) 中点可以保持0° 或者按你的+5°(也是用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