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直升机 求助

楼主(2011-09-07):
小弟 入手了一个yt550e  3g  控是futaba 10c  在设置是 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电动直升机是否要在熄火开关启动下 在设置 ,还是直接不给电机接电?

     请各位大哥教教小弟  谢谢

网友:
楼主连这个都要问的话,玩550实在危险,模型不是玩具,楼主还是找老手带带为好。

调机时不要接动力电,只接接收电就可以。调试动力时要在室外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人自己也要离得远。

楼主:
收到 谢谢 楼上的大哥

网友:
  要看情況,

在家調機,要把馬達線拔掉,

又或把接線反接,例如 1.2.3.線 接 A.B.C 線的話,1.2.3.線 接 B.A.C 線,

那馬達會反向轉,那一不小心馬達轉了,都祗是大齒轉而大槳不轉!

又或,把大槳,尾槳都拆了!

血案太多啦!小心

网友:
  玩細機開始吧,

養成了安全意識之後再玩大機吧!

450都會死人,何況550

网友:
佩服不来潜水还问这样问题的筒子直接玩550

网友:
我的之前就是因为设置的时候3G补偿方向反了,起飞就倒地打桨,小心啊

网友A:
天哪,这都不知道,就入了550,那可是个大型血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哪,这都不知道,就入了550,那可是个大型血滴子

  說得對

网友:
这都不知道? 直接上550 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