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模拟器请教

楼主(2011-09-07):
新入魔教,以前玩过模拟飞行,战斗机的IL2等或者客机的微软模拟飞行等都会,所以入魔的难度也不太高,但就是降落的技巧掌握不好:
1、要对准跑道,按照最基础的飞5边,第4、5边就掌握不好与跑道的基准位置,不是偏左就只偏右,结果降落起来歪歪扭扭的,而且还大角度的下降,呵呵!
2、飞机飞离自己,左右方向好控制,但是飞向自己的话,左飞要将摇杆右打,右飞相反,但老是左右搞反,没有形成习惯,左右要求想或者看飞机的状态不对再修正,这在降落时候比较要命。这种操作有没有技巧什么的?

网友A:
多练习,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B: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C:
其实很简单 正对你飞过来的时候 哪边机翼低 你就往哪边打舵就能 修平飞机

网友D:
降落是慢慢来的 你先对准跑道 多试几次 找到 飞机在跑道上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