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调特别热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今天调试四轴,接到电脑,无意中发现一个电调(好盈飞腾18a)特别热,另外三个都很冷。接到悟空的是并联供电的,按照论坛大家说的的方法,把三个电调的红线取下来,就留一个给悟空供电,接上电源,不飞行,就放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接悟空的电调特别热,有些烫手了,难道悟空特别耗电还是遥控器特别耗电啊?这样 怎么敢飞呢?放地上都烫手,飞起来会不会更严重啊?不过也可能会好一些,毕竟飞起来空气流通更好,桨也会给它散热就是了。

希望DJI的技术人员能给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啊。难道必须要弄一块接收电才合适吗?

求回复。

楼主:
有朋友推荐说用UBEC供电,看来要买个了

网友A:
并联用就可以了,我六个并着用到现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用就可以了,我六个并着用到现在了

麻烦告下怎么并联?怎么接线呢?谢谢

楼主:
别取红线直接插进去就是并联了

网友:
一直就是并联。也就是什么措施都 不做,直接所有的线都 插上。用的好滴很。

楼主:
看来我要重新全部插上了

网友:
好盈18A这个是线性BEC,发热是特别大的,尤其停在地面上没风散热,如果要接云台之类的,还是要多个并联或者外置UBEC

网友B:
UBEC最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BEC最好简单。。

晕,如果是直机,或别的还有必要。四轴有那个必要吗?四个电调 一起并联。还怕什么供电不足?一个2A四个也可以供8A了。
除非你用的不是同一种电调 ,各个电调的输出电压 不一样。好盈的飞腾电调 我正用。并联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我就是感觉并联后有一个温度很高,其余都很凉才拆下来的啦,现在准备重新插上算了,先凑合了,以后考虑ubec

网友:
只需拔掉发热那个电调红线其它保留~

网友(2013-06-19):
是不是电流太打了 ?换一个电流的试试

网友:
DJI说 0.9A@5V。 那么(12.6-5)*0.9=6.84W,要不热也难啊。
上个UB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