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轴承的圈圈掉了对使用有无影响?

楼主(2011-09-07):
请教:来了个大炸,十字盘轴承的圈圈掉了对使用有无影响?看来看去,好像是个密封圈。查了图纸资料没有这个标注,故在此求教各位飞人。
见下图:

网友:
轴承密封用的。这个掉了问题不大,但是里面的滚珠可能会因为飞行环境提前损坏。乘现在先买个备用的轴承回来,一旦不行就能立马换。或者就索性换掉。这个轴承我自己也备了几个NSK的。不必去模型店买。

网友:
这个轴承怎么换。。。求图解!

网友:
想办法弄个东西顶住红圈处的凹槽,逆时针就能拧松。不过这个装配时螺纹貌似点胶了,比较紧。十字盘那头最好是在台虎钳上夹住,手不一定能hold住。我是自己做了一个小工具,因为貌似也没有这么大的一字批。以前有人说用一元硬币,但是貌似不一定管用。

网友:
4个点上点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538想办法弄个东西顶住红圈处的凹槽,逆时针就能拧松。不过这个装配时螺纹貌似点胶了,比较紧。十字盘那头最好是在台虎钳上夹住,手不一定能hold住。我是自己做了一个小工具,因为貌似也没有这么大的一字批。以前 ...
多谢 又学了一招,这个轴承什么规格的?

网友:
轴承圈上面有的。如果看不到,我告诉你吧。型号是6704ZZ。我买的是钢的防尘罩,LZ那种应该是类似尼龙的。

楼主:
哎呀!又学到新东西啦,感谢楼上各位飞人!

网友:
直接压进去不就好了,我也曾经掉过,直接压进去,用到现在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轴承上防尘罩吧。飞的环境如果灰多还是换了好。不过一般没事

网友:
我有坏的多个十字盘,想尽办法就是拧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