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升级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1-09-07):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驱动和软件都安装好了,参数也都设置好了,可是有个问题,我按照1.4的说明书,退出了杀毒和360安全卫士等,点击升级,老是停留在
“固件下 载到本地”,很久了都不动,点击“再次尝试”还是如此,谁知道该怎么办?

解决方法:真的太简单了,换台电脑,是xp的,都OK了,哎,64位系统啊,无奈!

楼主:
步骤1里面显示当前版本是1.2

楼主:
并且软件始终也退出不了,最后没办法,只有在电脑任务栏强行退出了,真担心会出问题啊

楼主:
呵呵,这次用刚下 载后安装的软件可以退出了,看来升级了路还很漫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你的截图上看其实最下面的两个按钮是出现了,但是可能是由于字体或者屏幕分辨率的问题无法显示完整了。请您尝试修改系统字体的大小和更换一个分辨率看看能否让按键出现。

楼主:
真是奇怪了,用xp的电脑升级完后,校准遥控器的时候,副翼和俯仰老是绿不了,动了微调才变绿;换到64位WIN7后重新把微调清零后校准就没有问题了,看来电脑多了也有方便的地方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