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飞控独立供电的ubec,今后不用担心再烧电调了,图传入手,附楼下夜航练习视频

楼主(2011-09-07):
上次半空中炸鸡分析下来还是电调在飞行中烧掉的可能性比较大。昨天换上了新电调后试机,发现上次烧电调的位置新换上的电调还是很烫,明显比另外三个烫很多。
咨询了abin以后建议我为飞控单独安装开关电源UBEC,把并联的4个电机电调红线拔出。这样4个电机电调上就不会有电压差,也就不会有一个电调特别烫了。
于是就耐心再停飞一天,终于等到了好淫的3A UBEC。焊上JST插头,拔掉飞控上电机电调的4根红线,包好。650V原配的JST分插线正好是1分5的,看来XA是早就预留好的,据说是为了今后的云台舵机供电用的。但是我觉得即使不用云台最好也装上UBEC,不然在空中烧电调炸鸡是非常可悲的。
不知道我的UBEC安装位置是否合理,是否会对飞控,电子罗盘和接收机产生影响。望高手指点

楼主:
手术做好迫不及待到楼下试机,现在基本不炸鸡了哦

楼主:
买的柏通1.2G 1.5W图传,目前还没装机。发射机含天线重130g,我的v4加上这些设备离1600g的大限不远了

网友:
lz 进步神速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
在地面开突传不怕烧了图传发射模块吗?你摸摸看烫不?

网友A:
我买的好盈3A ubec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呀,我是绿色的板子,接电池端有个25V/47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
不想打击LZ

我怀疑LZ买到了山寨的好盈3A的UBEC

此款UBEC以前买过一个 在网上做过功课后 发现此款有山寨的

主要特征是 山寨的PCB是红色的 而好盈的PCB 是绿色的 输出端是两线 而不是3线

我购买时PCB背面的版本号是2.0 从LZ的图上看是01

希望我是错的

以下是好盈网站的图片 借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好盈3A ubec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呀,我是绿色的板子,接电池端有个25V/470UF的电解电容。

我的也有 不过好像是25V/47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 不过好像是25V/47uf的

是47UF我打错了

网友:
8楼正解!山寨的好盈3A的UBEC可能性很大!这焊接工艺也太差了,好像小作仿手工焊接的

网友:
LZ水平进步不少哦

网友:
1.2G的图传和2.4G的遥控有冲突吗 期待楼主的FPV测试帖。因为最近我也想入个图传,纠结于1.2G还是5.8G

网友:
ubec   我都自己做

网友:
我有好几片 5v开关板子呢自己做的

网友:
我的电调上面打上了散热硅胶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通过散热解决一些潜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