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450SPORT前后点头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07):
今天刚升级完成的450SPORT,飞的时候前后点头,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请老鸟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基本排除皮带松的可能性

网友:
提高悬停点的油门曲线就行了。 大桨转速不够

网友:
降低点螺距曲线.提高点油门曲线

网友:
震动导致的吧?我的450,40油门就可以翻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换了副桨 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大浆夹的太紧,松一点大浆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点头的话一般是转速低了  也有可能是螺距大了  如果螺距设置正确 那么是转速低了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没调好

网友:
如果你把大浆弄的比较松,绝对解决。
转速低,无论你油门曲线怎么设,你油门小下来的时候转速总是会低得。你总不能油门关了,转速还是很高吧。所以设置油门曲线是没有用的。
点头的原因是因为大浆转速低得时候,浆的离心力变小,当小到不足已把大浆拉得很直的时候,两个大浆就可能不在同一直线上,于是造成不平衡。

网友:
我3gx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大桨转速的问题,速度上去就好了,另外螺距降下来点,当你转速低要降落的时候,螺距也变小了,所以仍然转速和螺距搭配,可以参考高人的螺距与油门曲线表

网友:
调高转速是一个办法, 还有就是换无副翼, 450 Vbar 2400RPM都能飞, 不过补油门很要命

网友:
  炸機後遺症

网友A:
叫你调油门和螺距的都是傻瓜。
1新飞机为什么转速不到1000也不前后点头?
2当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油门降低吧?正常的飞机难道在降落的时候都应该前后点头?好像不是哦!
3还有什么大桨夹松之说?怎么我调新飞机的时候,大桨光穿螺丝,螺母都不上,也不前后点头呢?

4上面这些哥们调飞机都是在瞎调。转速高了是能暂时掩盖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根除。

这个问题只有我知道,设想一下,如果你们把横轴垫圈没有安装会怎么样?你调油门螺距调到死,飞机照样也是乱点头啊。

所以,这个 问题的解释就是 ; 横轴垫圈老化或者偏软,导致横轴在中联里面晃,飞机就点头了。

换个橡胶垫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你调油门和螺距的都是傻瓜。
1新飞机为什么转速不到1000也不前后点头?
2当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油门降低吧?正常的飞机难道在降落的时候都应该前后点头?好像不是哦!
3还有什么大桨夹松之说?怎么我调新飞机的时 ...

   思想比較有推理性!
我新機時不點頭,輕微炸機後,就換了個搖臂就開始點頭!
我油門設定沒改過,螺距沒動過,原來我螺絲收過緊,
加上橫軸可能有極輕微彎曲...........

网友:
我来介绍我的经验,换下横轴胶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明天试试,横轴O圈和旋翼头是在飞越新买的,应该不存在老化问题,明天把O圈和螺距和油门都调下,回来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你调油门和螺距的都是傻瓜。
1新飞机为什么转速不到1000也不前后点头?
2当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油门降低吧?正常的飞机难道在降落的时候都应该前后点头?好像不是哦!
3还有什么大桨夹松之说?怎么我调新飞机的时 ...

是说斜盘有输入的时候点头, 没输入当然是稳定的, 就像摆尾并不是金鱼尾, 机械副翼的工作需要一定转速来维持, 无副翼一般工作范围要广得多

我真心希望看看你转速1k不到是怎么飞的, 悬停就成

网友:
点头是啥?貌似平衡仪没调好才那样吧

网友:
我有一回大桨夹横轴变形就点头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你调油门和螺距的都是傻瓜。
1新飞机为什么转速不到1000也不前后点头?
2当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油门降低吧?正常的飞机难道在降落的时候都应该前后点头?好像不是哦!
3还有什么大桨夹松之说?怎么我调新飞机的时 ...

你也是说对一半而已。
横轴胶圈软,是不会造成点头的,至少正常悬停不会有问题,暴力操作时可能会机身晃悠两下。
横轴胶圈过硬,或者锁得太紧,在低转速时就会点头。
一般提高转速是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