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这个今 ...
谁能帮我解决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这个今天差点报废了800大洋的电池!

楼主(2011-09-07):
提示:

网友A:
奇怪啊,我定速在2300 ,用的3300的电池,暴力下来后,怎么电压总是3.71--3.73左右啊,飞行时间大概4分钟
难道定速就这么费电啊!

网友B:
尼玛futaba的报警就是小声,我的8FG用过的模友说不好

网友C:
DX8用振动报警。

网友D:
有一种东东叫电池电压报警器,可调报警电压的那种,声音大的可以在50米开外都能听到.调到3.6V报警,下来以后电池的静态电压在3.7V ~3.8V 之间

网友E:
 玩大機,電池是個大問題!
一不小心報廢了就1000元

网友F:
买个教室用的那种扩音器,把麦克风绑在控的声音孔的位置,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如果还听不见就证明是身体有问题了

网友G:
搞个震动模式吧。
可以改控。
买个跳蛋装遥控器里面,做个5V 3A的DCDC从控电取电,DCDC的EN脚连到控上的beep的控制端,如果控制电平反的那就反个相。 这样,只要蜂鸣器一想,跳蛋就振起来了,你就不会不知道了。

网友G:
兄弟,跳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网友G:
不知道的话淘宝里面搜索一下

网友G:
其实你把控里面的蜂鸣器换个声音大点得就可以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A:
600桨定速2100应该够了,2300可能有点高

网友I:
回复 楼主:
别说你这电600了。。
那个报警器 我放在700N上 都能听到。。
当然听力有问题的。。除外

网友J:
楼上的这种报警器能调报警电压?怎么调?貌似默认下来电池基本在3.5左右,电池不平衡的情况下很危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了,呵呵,这个声响应该足够啊

网友:
那个报警器声音超响的,我飞的很高都听得到

网友:
这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哦!关注!

网友:
这东西声音挺大的,能听到,控上报警声音确实比较小,还是电显来的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到新发掘的场地飞600efl,因为地方比较爽就兴奋了些。飞机我用的是原厂2600 40c的电池,idl1模式设置的时间是5分钟,也就是高速航线,偶尔翻一下,每次下来电压大概在3。8左右,很合适。
今天飞的有些爽,最后一 ...

我也常發生這事,所以就換控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3528&page=1#pid6669832
DX8還不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DX8用振动报警。

我的DX8杳无音信啊

网友:
不行把那个报警器并接。接上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