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电机的四轴

楼主(2011-09-07):
今天,想到了用有感无刷
电机
做四轴,精确控制没个电机的转速,但不能干太暴力的动作,应为电机反映要1秒的时间,请问这个方法可行吗?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A:
有感电机在这方面跟无感的区别应该不大。
简单YY地说甚至可以用传感器完成电机起步动作,之后靠反电势检测转子位置,达到跟无感电机一样的运行特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实在不知道你在讲啥。 本来就有4轴用有感的,有感的只有反映快 位置检测 好,特别在低速启动时。成本+++

网友C:
要想爆力,变距是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啥?有没有搞错?有感的是有传感器的?四轴上现在大多有吗》?

网友E:
又是个什么都懂的,搞不清楚你想说什么

网友F:
很多四轴都是有感电机~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