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cam Y4 模式飞行视频,附带F22影片。

楼主(2011-09-07):
(无正文)

网友:
我的Y4 也在建造中了。。

网友A:
有了Y4方案 就不用煎熬折腾Y3力臂与舵机之间的痛苦纠缠了   玩了多轴后感觉。。没有舵机就是飞得踏实。。

网友B:
请教

请问飞Y4,控版是用X方式,还是用Y的方式?还是要重新设置?盼告知。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飞Y4,控版是用X方式,还是用Y的方式?还是要重新设置?盼告知。先谢谢了!

飞Y4必须烧写Y4固件。

网友:
带飞机的那张挺帅!!!!

楼主:
什么都玩玩,没坏的。

网友:
Y4 感觉和X   +  感觉差不多

网友(2011-10-10):
引用 网友A:
有了Y4方案 就不用煎熬折腾Y3力臂与舵机之间的痛苦纠缠了   玩了多轴后感觉。。没有舵机就是飞得踏实。。

我的X4明天到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