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究竟是咋切出来的?

楼主(2011-09-08):
(无正文)

网友:
这是叉叉,是把图片挂了后码放整齐造成的

网友:
左一刀,右一刀。成了!!

网友:
很有趣呀!  翻墙翻不过吗??  代贴图: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吗
一直以为激光切出来边上是黑的吖。。

网友:
不是激光应该是 水刀。

网友B:
应该是线锯吧(此线锯可不是线切割),以前做户外广告,切立体字都是用那种机器。

网友:
从拖把的道路看应该是拉花锯切的,就是钢丝锯,不是数控干的

网友:
水切割,做好保护,切割纸张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坐过试验。将普通的杂志切割过的,当时切割的厚度大概在300mm(多本过期杂志放在一起的。),只有表面地几张稍微的湿了一下。可惜找不到照片了。

水切割的时候,水的速度是很快的,大约的速度是900米/秒。纸张来不及湿就被切透了。

但也不排除,上边说的 拉花钜。不过如果是拉花钜做得话真的是高手了,做的这么精细。

网友:
有趣,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想不到。

网友:
用的是棉线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线锯吧(此线锯可不是线切割),以前做户外广告,切立体字都是用那种机器。

有道理

网友:
有趣,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想不到

网友C:
书的作者吐血了

网友D(2011-12-27):
漂亮 真有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