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州F15战斗机图集!我的高效率改装机!多角度诠释模型战斗机概念!

楼主(2011-09-08):
靖州F15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5MDU0OTgw.html
配置:70MM涵道机壳,电机KV2650,5050高效率浆,30A电调,2200毫安电池
飞行效果:轻松起飞。

网友:
伤痕累累啊。

网友:
本地的一点要顶。

网友:
EMP 5×5E桨负载极大,kV2650的电机如果是用3S电池,电流会轻松超过30A,对电池和电调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电机本身是否能经受得起这个功率,也不好说。最好还是不要如此压榨动力设备了。

网友:
顶:一下  问一下LZ推力有多大!电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看来这个F15是久经战阵了

楼主:
这个动力配置电池能飞6分钟,都是3S电池,比塞斯纳飞的还轻松,时间不比塞斯纳飞的短,电调无滚烫现像,飞来了很多起落了,完全正常!所以纯理论的东西还是要实践考证!实践才是硬道理。

楼主:
推力在0.8以上

网友:
本地人一定要顶

网友:
入魔时曾经买过一架汕头天盛的F15,那涵道差得啊,全油门巡航。后来改2217 KV23OO  7X5尾推。暴力啊!!

网友:
久经战火的战机

网友:
 是个硬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动力配置电池能飞6分钟,都是3S电池,比塞斯纳飞的还轻松,时间不比塞斯纳飞的短,电调无滚烫现像,飞来了很多起落了,完全正常!所以纯理论的东西还是要实践考证!实践才是硬道理。

我们一起飞的模友用2212 kV2700电机上仿APC4.7×4.7快桨,30A电调一个起落就烧了。也许是散热没到位,但是电流明摆在那里,你要说不热的话,也许全程油门不敢过半吧,这样也没什么意义了。塞斯纳如果你也只能飞6分钟,不得不推测动力是诸如2212 kV1400加1047桨这种极度不合理的配置了。MD新款塞斯纳我用2200mAH电池飞10分钟下来一量单体还有4V电压。

楼主:
反正我的这个配置爽飞!电机是比2212大一个型号的电机,不是2212那个体型的,要大点,塞斯纳我的是1.4米得,起飞重量是1200克!都是30A电调,大小3S电池爽飞,都只能飞6-8分钟左右。目前飞机已经飞了好几个月,电池循环上百次了,配置无任何损坏情况。这就是我的实践结果!

楼主:
我的塞斯纳配置是1147浆,电机是2217新西达电机,KV1100,电调30A,电池1500-2200毫安不等,飞行时间6-8分钟。

楼主:
这个改装的尾推函道机2836函道电机,KV是2650的,改装了轴,成为推拉式的电机做尾推,用5*5高效浆,新西达30A电调(而且还是用704胶水全部包裹防水滴,更加不散热),电池和大赛一样的是1500-2200毫安的电池,这个配置爽飞几个月了,电池循环上百次,目前吴任何电子设备损坏的情况,次次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