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JI 技术解答

楼主(2011-09-08):
你好 请问ACE ONE自动模式下能不能切换姿态或者手动
我用的FUTABA 10C 如果开机是自动模式的话 切换姿态或者手动 就切不回去自动 是不是我的设置问题 请教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三档开关没有设置好,一般情况下,客户使用的时候,三档开关分别代表着飞机的手动,姿态和GPS三种飞行模式,客户可以根据需要适时的切换模式,来实现不同的需要,你可以参考一下ACE ONE的规格书,看一下视频,或者方便的话直接给我们电话,我们协助您解决。

网友B:
想问下DJI WKM 飞控遥控器至少要留有几个天关来控制它?

网友C:
一个三段开关就够了,如果不需要手动模式,那就一个两段开关即可

楼主(2011-11-02):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在飞控里面 遥控器设置 把GPS姿态改成姿态 GPS巡航改成GPS姿态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