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充电器存储模式求助

楼主(2011-09-08):
手头有台0615DUO3,每次电池用完后,我是选择存储模式,有时候电池的电压接上去显示有3.8左右,容量显示百分之三十多,好像存储模式是按照60%的容量来计算,如果就这么冲下去的话,等到容量显示到了60%,电压就应该会有4.0V左右了,这个保存电压应该太高了吧,但是之后充到3.9V,我断开电池再接上去,容量显示就直接变成60%了,想请教下,Hyperion的存储模式是着么算电池容量的,

网友:
看电压就行了,容量不准确的

网友:
H家的存储模式相当弱智,你绝对比它聪明,看到“3.8V左右”直接存储就行,不用处理了。

网友:
是的,我的0720DUO3也是这个现象。容量显示很不准确,只是个大概值。
所以,直接看电压,一般自动情况下选择储存模式,电池会充到3.9V以上才停止。
所以不太智能。
无解。

楼主:
多谢各位,  H的存储模式之前确实让我很疑惑,有几次接上4.0V的,选存储模式,竟然还开始充电。。。。

网友:
MAXPOR 6X PLUS的存储模式也好不到哪里,我是直接用放电模式处理

网友:
看来要等Hyperion推出新固件来修复此类问题了

网友:
我还以为我的0730是个案 ,这下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选择存储模式,有时候电池的电压接上去显示有3.8左右,容量显示百分之三十多,好像存储模式是按照60%的容量来计算,如果就这么冲下去的话,等到容量显示到了60%,电压就应该会有4.0V左右了,这个保存电压应该太高了吧,但是之后充到3.9V,我断开电池再接上去,容量显示就直接变成60%了

我的720I NET3沒这个情况 容量百分比比较正常..
"按楼主说的3.8V 容量显示百分之三十多"  光这里已经是有问题了.

升级一下5.3固件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电池充电会有压升、断电会降下来
电池放电会有压降、断电后会升上去

60%容量  不代表60% 的电压、每种电池的C数不同、在不同容量下的压降也都不同
因此选择保存模式时、
如果是插上去时电压高于3.9V 充电器会开始放电到3.8停止 (停止后电池电压应该会在3.8~3.9间)
如果是插上去时电压低于3.8V 充电器会开始充电到3.9停止 (停止后电池电压应该会在3.8~3.9间)

LiPo保存是以容量建议、不像充、放电截止电压有严格要求
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充放电能力的电池才把范围调的宽些
只要注意保存时的温度、3.9V保存 & 3.8V的保存不会有差异

至于充电时的容量%显示、是必须要充放一段时间后、依据电池的反馈才会调整到接近值

各位的意见会尽可能的反馈给工程人员
目前的保存模式不会造成电池损坏
请安心使用吧

网友:
标题

昨天我用存储模式,充到60%的时候居然最高单片电压4.16最低3.8,平衡了差不多1个小时最后3.88v提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