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DSM2發射與橘子DSM2六動接收機問題…

楼主(2011-09-08):
昨天我的電直由遙控系統DSMJ換成DSM2發生了一些問題,煩請各位大大幫忙一下,
謝謝…
問題一:
原DSMJ系統電直更換電池時,DSX7發射機"不要"重新開關一次,RD631接收機燈號
保持恆亮。
換DSM2系統時,DSX7發射機"要"重新開關一次,橘子DSM2六動接收機燈號保持恆
亮,不然接收機燈號會一直閃爍,雖然燈號一直閃爍但在遙控操作好像沒什麼影響
,請問這樣會不會影響飛行呀??
問題二:
換成DSM2系統時,電直接上電池,橘子DSM2六動接收機燈號保持恆亮,在飛行四
分鐘內大概會發生5~6次輕微空中甩尾的現象 (就像是機子突然失去動力約零點幾秒
後又恢復正常造成甩尾),對練停懸的新手我來說這也不影響飛行,但會心裡毛毛的。

网友A:
DSM2接收信号灯闪烁是控没有关的情况下接收曾断过电或是断过信号,如果是换电池引起的就不会引响飞行,如果不是换电池引起的就要注意了,说明接收在飞行过程中断过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回覆…
問題一已解決,問題再請各位大大幫忙了…

网友B:
问题二应当和陀螺有关

网友C:
问题一, 那是一个功能, 用来诊断空中是否断过信号, 要用这功能就要记得换上新电池前关/开一次控
问题二, 正好你可以用前面那个功能诊断一下是不是断过信号进入失控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