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升级成功

楼主(2011-09-08):
我购买的是原生3.0版本的,这次4.0更新电池报警很有用。
第一次升级,有点紧张啊,严格按阳台的帖子操作,由于现在小容量的卡无论是新的还是二手都不好买,所以直接上的的SANDISK 2G低速卡。
升级成功发帖庆祝下

网友A:
其实报警功能没什么用,不可能带着快没电的遥控器去飞。。。镍氢的低于7.2就改换了,锂电7.5也改换下充电,不用等到报警,这样检查下电压不至于飞到一半扫兴而归

网友:
我不需要的声音可以取消了,这个很适合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报警功能没什么用,不可能带着快没电的遥控器去飞。。。镍氢的低于7.2就改换了,锂电7.5也改换下充电,不用等到报警,这样检查下电压不至于飞到一半扫兴而归

肯定不会刻意等报警了再去充电,但是忘记充电就会报警,避免过放失控。7。4v报警还可以飞一会吧?6。8v报警就很难说了。

网友:
这次的4.0好像确实没什么亮点!我也不准备升级了..

网友:
我的T8FG没升级快没电时怎么也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锂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次4.0貌似就是为了换锂电的一个升级补丁。  还是升了好。免得下次跨版本升级会出问题。 好像以前论坛里有人跨版本升级出过砖头现象

网友:
我不是用的锂电啊!你升级了可换12V锂电?

网友:
12v锂电瞬间牺牲吧……只能换2s锂电…

楼主:
升级后之是电压的报警值可以自己设了因为锂电和镍氢电压报警值不同。  用12V的肯定会烧,而且控也装不下

网友:
跨了3.0,现在升成4.0,3.0的功能都没升,可不可再搞一遍3.0呀

楼主:
????应该不能降回去吧,有14通道,说明就有3.0的功能了。

网友:
我用 8M的SD卡升级的,一台老Panasonic的随机卡,这样的卡现在想买都买不到了。

楼主:
1G一下的二手高价难求。不过说明书也写了最大支持2G,只是2G有高速版。购买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能降回去吧,有14通道,说明就有3.0的功能了。

我没升3.0,直接升的4.0,结果发现没到14通

楼主:
 这个就不知道了。请高手解答! 所以还是不要跨版本升级

网友:
冰山…请给我一个升级流程的地址……

网友:
还是继续用3.0版的算了
4.0的目前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