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问题

楼主(2011-09-08):
我拉杆一样长有双桨,没双桨拉杆不一样长 ,YT原装横轴、碳纤维桨都是全新的,是不是中联变形了?小弟十分纠结,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
可能大桨夹变形了,检查下桨夹上的球头螺丝

网友B:
我试过这个情况,是炸鸡把一些球头炸歪了,楼主要慢慢细心检查一下!

楼主:
中山兄所言极是,我上次把拉杆炸弯了,没注意球头

楼主:
谢谢大家,我定了一包YT原装球头套装,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C:
管它拉杆长度什么的,双桨是动态调整的。我的是每一副浆装上去都要微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