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YAK42的照片

楼主(2011-09-08):
雅克-42是前苏联雅克夫列夫设计局在上世纪70年代,根据雅克-40的经验研制的中短程运输机,主要供西伯利亚干线向南北两侧延伸的中短程航线上使用,按照美国联邦航空条例第25部进行设计,以便于打入国际市场。

目录
简介主要型号设计特点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雅克-42于1975年3月7日首次试飞,1978年1月第一架生产型出厂。1980年初交给前苏联民航试航,1980年9月试航结束后不久开始定期飞行。1981年中有10架雅克-42投入莫斯科克拉斯诺达尔航线使用。
1982年由于失事而停飞,直到1984年雅克-42三面图

10月才重新投入航线使用,飞萨拉托夫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至比科夫等航线。  雅克-42的原型机在斯摩棱斯克试制,批生产则在萨拉托夫进行。共制造了3架原型机。第一架机翼后掠角11°,载100名旅客,客舱前后有衣帽间。第二架机翼后掠角23°,客舱前后两边的窗口数增加了,是120个座位的改型,座位至少增加了3排,没有安置随身所带行李的空间。第三架与第二架只有细小的区别(如机翼和尾翼有热气防冰装置,主轮有整流板,主起落架支柱上有长整流板等)。在3架原型机试飞后选定了23°后掠角。编辑本段主要型号  雅克-42有如下几种型号[1]:  雅克-42 基本型。至1990年秋,已生产72架。  雅克-42D 增加燃油量,内部作了改进,航程增至2200公里,载客120名。至1991年初已交付20架,年产量15架。  雅克-42M 雅克-42的加长型。1987年开始研制,1991年开始制造原型机,定于1992年首飞,1995年开始生产。可载156~168名旅客。独联体国家准备采购200架。编辑本段设计特点  雅克-42

雅克-42的主要设计目标是结构简单,使用可靠,经济性好,能在气象条件差别很大的边远地区使用。对这种飞机的要求还有:使用温度在-50℃~+50℃;飞机疲劳寿命不少于30000飞行小时,30000次起落。   机翼: 悬臂式下单翼,由一个中翼段和两个外翼段组成。无上反角。1/4弦线后掠角23°。全金属双梁抗扭翼盒结构。每个机翼上有两段副翼,内段副翼上有伺服片,外段副翼上有调整片。每个机翼上有两段单缝后缘襟翼,外段襟翼前缘前方有三段扰流片,全翼展前缘襟翼。  机身:全金属铆接和焊接半硬壳式硬铝结构,主机身为圆形剖面,后机身为卵形剖面。   尾翼: 悬臂式全金属T形尾翼,所有翼面都后掠。水平安定面安装角可从向上4°变到向下8°。每个升降舵上有调整片。方向舵上有调整片和弹簧伺服片。 起落架: 液压操纵可收放前三点式起落架,结构坚固。四轮小车式主起落架向内收到扁平机身下面。双轮前起落架向前收上。备用液压系统只用于放起落架。重力应急放起落架。油-气减震器。可转弯的摇臂式前起落架使用低压轮胎,轮胎尺寸930毫米×305毫米。主起落架上有液压圆盘式刹车装置。前起落架上有刹车装置,以便起飞后阻止机轮转动。 动力装置: 3台洛塔列夫Д-36高涵道比(5.34:1)涡轮风扇发动机,单台静推力63.74千牛(6440公斤)。装在后机身里的发动机具有S形进气道。另外两台发动机安装在后机身两侧短舱里。无反推力装置。整体油箱位于机翼翼梁间。辅助动力装置用于发动机起动、地面供电和地面空调,需要时,也可用于空中供电和空调。 座舱: 驾驶舱内并排两名驾驶员。需要时,可增加一名随机工程师。2~3名服务员,全经济舱120个座位,每排6座,排距75厘米,**过道宽45厘米,也可布置104个座位(经济舱96个,头等舱8个),客舱前后有随身行李和衣帽间。带登机梯的主舱门在后机身,带登机梯的第二舱门在前机身左侧,右侧为服务舱门。后机身有第二个衣帽间和厕所。地板下有两个货舱,货物从机翼前缘右侧的货舱门装入。前货舱可装6个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容积2.2米3。后货舱可装3个同样的集装箱。每侧都有应急出口。客舱和驾驶舱均加压、空调,用阻燃材料装饰。 机载设备 : 装有恶劣气象条件下昼夜飞行用的飞行和导航设备。SAU-42自动飞行操纵系统和区域导航系统为标准设备。 性能指标外形尺寸  翼展--34.88米 展弦比--8.11 机长---36.38米 机身直径---3.80米   机高--9.83米 机翼面积---150.00米2 主轮距--5.63米 前主轮距--14.78米   客舱门(前) 高×宽----1.81米×0.83米 货舱门 高×宽--1.35米×1.145米内部尺寸   客舱长度--19.89米 最大宽度--3.60米 高度--2.08米   前货舱容积---19.80米3 后货舱容积--9.50米3重量及载荷  装备空重(120名旅客) 34580千克 (104名旅客) 34555千克 最大商载 13000千克 最大燃油重量 18500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 56500千克 最大着陆重量 50500千克性能数据 最大巡航速度(高度7620米) 810公里/小时   经济巡航速度 740公里/小时   起飞速度 220公里/小时   进场速度 210公里/小时   最大巡航高度 9600米   起飞平衡场长 2200米   着陆距离(自15米高) 1100米   航程(经济巡航速度,余油3000千克)   最大商载 1300公里   载客120名 1900公里   载客104名 2300公里   最大燃油重量 3900公里

楼主:
这飞机在中 国出过事

中 国通用航空2755号班机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中國通用航空2755號班機空難)
中 国通用航空2755号班机空难
摘要
日期         1992年7月31日
类型         机员失误
地点         中 国南京大校场机场
罹难         106
受伤         20
肇事飞机
机型         雅克-42Y
经营者         中 国通用航空
注册编号         GP7552
起飞地         中 国南京大校场机场
目的地         中 国厦门国际机场
乘客         116
机组人员         10
生还者         20

中 国通用航空2755号班机是一架由南京大校场机场飞往厦门国际机场的定期航班。1992年7月31日,一架雅克-42Y在起飞时坠毁,106人罹难。
目录
[隐藏]

    1 经过
    2 调查
    3 类似事故
    4 外部链接

[编辑] 经过

北京时间当天下午3时05分,载着116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的中 国通用航空GP7552在跑道滑行。约1分钟后,这架雅克42机头刚刚离地,就突然失控,滑出跑道,冲过草坪,撞上2米高的护场圩堤,飞机随即爆炸起火,造成106人罹难。
[编辑] 调查

调查人员发现,空难的主要原因是机组人员未把飞机全动式水平尾翼调整到与飞机重心相适应的角度起飞,致使该飞机始终未能离开地面。根本原因是机组人员未严格按照该机型的《飞行操作指南》进行操作。

这场空难为机组人员违章操作造成的重大事故。

网友:
前蘇聯制的飛機沒坐過也不敢坐,好像都很危險的樣子。
一直都認為法國制的電器和機械超爛,但又不明白空中巴士為什麼有良好的記錄。

楼主:
我十年前坐过前苏联的EL86从乌鲁木齐到上海。飞机内部空间超大,行李箱盖都是木制的。
2002年12月31日,新疆航空公司3架伊尔—86型飞机退役,标志着中 国民航最后告别俄制飞机的飞行历史。

还坐过英国小飞机BAe146,从呼和浩特直飞上海。而且每次登机前一晚,都架不住内蒙人民的盛情,喝了很多蒙古王。飞机起飞过程中的声音好似坠机,记忆深刻。

空客好是因为欧洲几大国家联合生产的,不仅仅是法国技术。

网友:
老毛子的东西都太粗糙,出事的概率高。
记得02年去新疆,来回都是空客,尽管飞机看上去有点年头,但是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