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做电焊机可行吗

楼主(2011-09-08):
今天搞到这个变压器不知能否做个小电焊机.初线径1.76MM铁蕊总长330MM高130MM截面32*105MM.请大家帮我看看指点谢谢

高130MM

高130MM

130MM105MM

130MM105MM

长330MM

长330MM

网友:
应该得,看你要做什么的焊机啦!

网友:
做成点焊机拉倒。电焊怕不够火候

网友A:
做电焊机也凑合,初级改为1.3—1.5的双玻璃丝包线,次级用12平方的扁线,化2.5的焊条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焊机也凑合,初级改为1.3—1.5的双玻璃丝包线,次级用12平方的扁线,化2.5的焊条问题不大。
lz的 变压器是一 个 充电变压器。按LS的说法我 认为完全可行。不过1.5MM的线小了点,温度会上升得太快.建议LZ做线圈的时候每层留5毫米的通风道,或者把它整体放入机油中。

网友:
这个好像小了点哦,看看原来功率多大,这个要做的话还得好好计算下,做电焊机没问题,电焊机嘛,冬天用的话,还可以取暖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古老的调压器,可能有60年左右的历史,可以通电的话很容易算出每伏匝数。
再估算一下功率,是否够用!
估计这个铁芯也就在1000W左右

网友:
能做一个超级电鱼机。

网友:
初级一般 3 平方,次级 一般 12---16 平方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多少KW,一通电发现一圈0.8V

楼主:
搞是搞好了

搞是搞好了初线圈不变,次线圈18平方电压55V。,焊2.5有点吃力,焊可以焊不深透.初线圈发热快一会儿就跳閘。2个大焊条没试不知如何改天试试。

网友:
这焊钳,面罩牛X 的不得了啊

网友:
超牛的电焊机。

网友:
小手一抖一米到手

楼主:
初级线圈有问题要从新绕初级线圈由于工程太大,今日解体当铜卖了5KG铜700KC=人民币280元.改天买个新的300-400元试试看.

网友:
我也是看中了他的焊钳和面罩,真绝!

网友:
不是一般高手,
焊钳和面罩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赞一个。
看看我新淘的焊机。脉冲氩弧焊手工焊一体。
带氩弧焊枪,减压阀。
一共400mi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错,那里淘到这么好的东西啊

网友:
我的面罩就一张牛皮纸挖倆洞在加一副老花镜 你的面罩比我的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亲,你吧水桶给搞面罩了

楼主:
就水桶做,焊钳就90度边上打一个洞功一个螺纹放上螺丝一紧焊条就咬住了。捡过来就地取材不花钱

楼主:
350元收的电焊机晒晒

网友:
400是捡个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