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黑板,通电后没反应啊!

楼主(2011-09-08):
KK黑板,通电后没反应啊!LED灯不亮啊,解锁也没反应,怎么办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刷 的哪 个程序?
一:试着把油门微调向下多调 点试试。
二:还不行,在控上反向一下油门通道。
三:可能是方向通道反向,试着用加锁操作来解锁。
四:重刷程序。

楼主:
关键上,上电后KK灯不亮啊!!我的美国手,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副翼,升降啊!!!

网友B:
换个控试试 我就出现了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