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总是一直滴滴滴的响不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08):
UNA6总是一直滴滴滴的响不停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输入电压~

网友:
低频噪声,怕是开关管不行了吧

网友:
电源电压过低的警告?

网友:
应该是楼上他们说的电压问题,你的电源不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充电的时候响,充电器通电也响,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么你有一个电阻快挂了

网友(2013-06-14):
操你妈的二B,骗子全家死绝,祝你早死早投胎

网友B:
充电器通电就响,供电电路问题,在5V电路中加个104的电容对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通电就响,供电电路问题,在5V电路中加个104的电容对地就可以解决了

我也试试看

网友:
电源电压过低

网友:
可能是你设置充电电流高了,但是电压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