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1-09-08):
1、最进入了unA6 plus 终于抛弃简陋的简易平衡充了,想问的问题是,充电电流到底多大合适,0.5c/1c/2c甚至更大,众说纷纭呀,越学习越头晕,目前比较认同的是0.1c保养,1c以下充电的说法,求指教
2、电直练习的步骤,对尾——四面——八面——自旋,目前顺时针自旋小有心得有模有样了,逆时针自旋还有点手生,请问接下来练什么呢?倒退航线?圆周航线?目前顺时针自旋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让我飞个圆周航线还是很痛苦,一是高度不定,二是实在不怎么圆。

以上请教,感谢~~~~~

网友:
简易平衡充才是最好的

世上很奇怪,例如你開車,用比較短的時間到達目的地,所花汽油會倍升,

省了時間,多花汽油,還沒計算在比較高速之下的磨損,比低速是嚴重了的!

電池,你要心急哦,除了花了在器材。電費,電池會不會......?

我說肯定會!

网友:
  航線不怎麼圓,因為你的陀螺儀設定了在鎖定模式!

把陀螺儀設在非鎖定模式,飛得很圓

詳情請看陀螺儀說明書

楼主:
谢楼上,可惜没抓住重点~~~~

网友:
标题

沙发说的不认同…汽车高速行驶确实耗油而且磨损大…但是低速行驶更耗油…磨损更大且容易积碳…最省油是60--90km/h……
所以说要合适…0.1c充电岂不是要充到天荒地老???好的电池支持5c充电…至少我有2个以前飞固定翼的3s2200ma电池我一直都是5a充的…至少被操了100轮了…现在在我的450上继续服役…4分钟悬停下来还有3.75+

网友:
现在 只要不买到忽悠人的电池 2C 充电 没问题的  既2200毫安  4.4A电流。。。。。我基本 不是5A 就是6A 充电  冲到现在好好的

网友A:
平衡充还是有必要的,简易充不能平衡

网友:
一般电池,不超过2C充电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我还是喜欢用支持5C以上的,爽啊

网友:
20A充电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充还是有必要的,简易充不能平衡

那就搞简易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