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6S双70涵道矢量动力配置

楼主(2011-09-08):
刚入了架米格,为双70矢量。说明书说3用6S电,双KV2100电机。但我找遍淘宝网,都没见卖这种70涵道电机(标配6S电的)。最终买了飞翼的70涵道电机,KV3500,标配4S电。现在要上6S电,不知道会不会电流过大?会不会烧电机?——等答 案,再确定测试。下图是我的设想的动力配置。

另外想问下,双UBEC两直接并联到底没什么吧?(用同一个电池组的,一样的电调)

网友:
KV3500的不能用6s
估计会烧电机

网友:
那是肯定会烧的
!电压加大了一半啊!

网友:
电机必爆    3500KV  6S电  3500*22=77000转  神电机也受不了

网友:
千万别试,烧的不仅仅是电机。双动力的飞机,对单体动力本身要求很低的,kV3500的涵道,用3S电池就很够了。可以把两组3S电池串联改为并联,增加容量,延长续航时间,减轻电池负担。

网友:
这机,你直接用4s飞就行了

不过这种大型飞机,最好建议买pnp版本。不然组装都麻烦。

网友:
有米人啊,空机都过千了
其实可以两种配置:
蓝岱金属涵道68MM的或新品70MM塑料,两者外径都一样,电池都是4S。
68MM金属涵道总合推力 3.4 KG
70MM塑料涵道总合推理 2.4KG

4S足够了,6S根本没必要,电池重量是负担。

网友:
各位要知道高电压低电流效率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不是不敢试6S了。3S并联,怕对两组电池要求高,不知道会不组内放电。

网友:
飞过的都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率相同的条件下,电压高电流低。同样kV的电机,同样大小的涵道,光增加电压,难道电流还会减小?

网友C:
这个配置必烧。LZ可以买花牌的直升机用6S电机,好像是2010KV,如果不在乎米就买2个蓝岱的6S金属涵道

网友:
蓝翔有2100kv的电机,可以订货
或者,改用4s就可以了

楼主:
直机用的电机倒是没想到。不知道尺寸合不合适。另外,70以上的涵道电机都带整流锥,直机电机恐怕没有了。另外,我见过多数的直机电机都带涡轮风扇散热,很难想像如果是这种电机装在涵道上是怎么样的气流情况!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必烧。LZ可以买花牌的直升机用6S电机,好像是2010KV,如果不在乎米就买2个蓝岱的6S金属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相同的条件下,电压高电流低。同样kV的电机,同样大小的涵道,光增加电压,难道电流还会减小?
其它配置不变,电压变化同kv值何来同功率?请指教。

网友:
两个电调的BEC线不要并联,用其中一个就行了。

网友D:
MIG29  我感觉最好买PNP的  毕竟组装好难啊  而且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弄坏什么  布线什么的 毕竟那么多的舵机 就算自己有多余的设备   留着也会有用的  我是直接买的PNP 加了一对蓝翔的金属涵道 很简单 厂家全部安装完  电池仓有2个电池的位置 不用调整中心  金属涵道是KV2500的  6S推力 官方给的是2500G  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推力够大么?我也买了空机和金属涵道,没装

网友:
FW的70涵道用4S直接飞,两个涵道就2块4S吧,别的不合适

楼主(2011-10-27):
引用 网友D:
MIG29  我感觉最好买PNP的  毕竟组装好难啊  而且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弄坏什么  布线什么的 毕竟那么多的舵机 就算自己有多余的设备   留着也会有用的  我是直接买的PNP 加了一对蓝翔的金属涵道 803362803363 很简单 厂 ...

的确,蓝翔的这种飞机就要买PNP版,如果买空机版,还得从蓝翔买配件,市面上的其它东西不兼容,就比如9克舵机,真他**坑爹!至今我都没弄好,多数时间塞在床底。

网友E:
好机,可惜动力不好,至少声音难听。

网友F:
我的蓝岱3850kv用6s飞...已经超过30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