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无副翼系统的比较

楼主(2011-09-08):
最近一起练习飞行的人中,有陆续改无副翼的。据说稳定性好很多,有点向往。

在此,向老鸟了解一下以下信息

四个品牌  VBAR

                microbeast

                3GX

                CGY750

中,就以内容

1,各自的性能特点

2,设定便捷性

3,运行稳定性

4,采购成本

5,维护成本

6,其他事项

给予赐教。

网友:
期待这4种都用过的高人解惑

网友:
等用过的高人来回答

网友:
按价格排就行了

网友:
陀螺仪,用futaba,没错

网友:
我更推荐VBAR和MICROBEAST

网友:
不买好的只选贵的

网友:
 其实小日本的东西应该不错。。。虽然那地方不咋地

网友:
还是要自己试的,挑个顺眼的买吧。你这样问,基本上是得不到你要的答 案的

网友:
T8FG+CGY750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A:
我是新手,目前用了MB 3GX sk720

MB调节最简单,只要带好一张参数小卡片,走到哪里都能调整。默认参数已经很好飞。2.0版软件没有集体螺距动作给尾舵的自动补偿功能,在低转速情况下猛推集体螺距,尾巴会摆动。3.0据说加了这个参数,还没试过。

3GX,调节也不复杂,用了电脑联机软件有更多的选项可以调整。但是我的3GX装在600PRO一直有温飘和小金鱼的现象,一直调整不好。(现在mb装在600上爽飞)

SK720调节完全依赖电脑。但是功能超级强劲。可以直接从遥控器上调整斜盘和尾舵的感度,2套完全独立的斜盘和尾舵机参数,可以直接由遥控器切换(比方说尾舵旋转速率,自平衡强度等)。还有自平衡功能,在失去控制的时候,只要放开遥感,飞机自动摆平,时候象窝这样的新手。飞起来完全没有心理压力。另外还带LOG功能,可以记录飞机震动数据,或者遥杆输入的数据,对高手调机应该有作用。

价格3gx和MB差不多价格,SK720则和大V8差不多价。

楼主:
楼上给的回复挺全面,学习了。3q.
另外楼上所说sk720是什么厂家的设备,不是cgy750的笔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720调节完全依赖电脑。但是功能超级强劲。可以直接从遥控器上调整斜盘和尾舵的感度,2套完全独立的斜盘和尾舵机参数,可以直接由遥控器切换(比方说尾舵旋转速率,自平衡强度等)。还有自平衡功能,在失去控制的时候,只要放开遥感,飞机自动摆平...

米物失控自动摆平,少了炸机的乐趣与修机的愉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自平衡功能,在失去控制的时候,只要放开遥感,飞机自动摆平,时候象窝这样的新手。飞起来完全没有心理压力。:请教: 真的有这个功能吗?我这样新手就可以飞700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能过于花哨意味着问题也就更多。 不建议新手一来就700,一般这种等级的飞机要事炸到人都是直接送太平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