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是啥意思呢?

楼主(2011-09-08):
如题

网友A:
这个么.   双就是两的意思撒.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船儿推开波浪~~

你明白了吧.

网友:
 双桨就是大桨转起来以后一个高一个低。

网友:
双浆的回答如楼上,划呀划要注意保持左右平衡,不然无法直行前进

至于双桨,指螺旋桨(直机大桨或尾桨)旋转起来时,两个桨叶不在一个平面上,看起来
似有两个平面。

其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连杆的长度调整不当,或是旋翼头的轴承活动部有虚位。

调整方法: 可在本网站搜索页面输入“双桨” 一词检索即可得到答 案。

网友:
楼主问的是双浆   不是双桨     别走题了撒.
[qq]

[/qq]

网友:
   哦!差点就回答错了! 还以为是双桨!  题目是: 双浆 !  还好童鞋提醒啊!

网友:
双浆就是椰子浆加豆浆,商品名称为椰子豆奶,香港人称之为椰子斗奶

网友:
把飞机转起来,身体趴下和大桨平齐,然后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双桨就是两片桨转到同一位置,得到的螺距不一样,可以调拉杆解决

网友:
一高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   双就是两的意思撒.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船儿推开波浪~~

你明白了吧.

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说的(浆)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标题

魔友们的想象力真是无与伦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   双就是两的意思撒.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船儿推开波浪~~

你明白了吧.
解释得相当给力

网友:
LZ,真是人才啊!

网友:
双桨就是飞起来两层桨,一高一低

网友:
一般都是两个浆的螺距不一致,起飞后两个奖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会引起飞机小幅度震动。横轴弯,大奖夹变形,也会引起双桨

网友:
双桨就是3通lama机

网友B(2013-07-23):
少推一点油门,趴在地上看看大桨是不是在同一水平面上转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推一点油门,趴在地上看看大桨是不是在同一水平面上转就知道了

戴好安全帽

网友C:
双桨意思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桨意思多了

有斗鸡眼 ,眼睛散光,看什么都两个。

网友:
顾名思义:双桨就是看起来像2个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