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九鹰260的控

楼主(2011-09-08):
今天刚入手260.没想到这破控居然改到模式2.它只改油门不改副翼.副翼还是在右手我的神啊,搜遍整个论坛也没有相关帖子,没办法只有自己动手术了,大卸八块后发现这玩意儿还真不太好改啊,不像传统的控.最后没办法拼了飞线.把原本控制方向的电位器三个脚延伸的线路板隔断.另外个控制副翼的也切断.然后飞线接好ok.一次搞定.此贴献给那些和我一样想改不知道怎么改的人提供一个方法.后果自负哦.把控弄坏了不要怪我.

网友A:
這控只要將天線反置再上好固定螺絲便成mode 1與mode 2可自由更改,不用改變控內任何線路!

网友B:
lz难道就是用的传说中的chinese mode????

网友B:
副翼不管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都是在右边的

网友C:
好像有个卖航模的老魔头也是楼主这般用控。

网友D:
很少有人用的
模式3
模式4

网友E:
表示LZ那手大部分魔友没用过

网友F:
美国手、日本手、中 国手
楼主的是“咸猪手”

网友A:
主流只分mode 1及mode 2,那些所謂的什麽mode 3、mode 4看不出有什麽可取之處?!只故作特別吧?!

网友G:
再加“玩具手”

网友H:
我的副翼也是在左手的...

网友I(2011-11-25):
我的副翼也是在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