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开关电源怎么样

楼主(2011-09-08):
拆机的鬼佬的东西,品质不错,带多路输出,线路复杂不太懂,接电无反应,控制芯片应该是lm339n,懂开关电源的高手帮忙看看要怎样才能用起来,现在正等这类电源用,谁能帮忙将它用起来愿送个其他电源做谢

楼主:
慢慢上图

楼主:
模块化的,共4块板

第1块控制板

第1块控制板

网友A:
339不是控制芯片,是双比较器

楼主:
交流输入

楼主:
输出控制

输出控制

输出控制

楼主:
图太多,传了差不多一个钟头,还有其他的清晰度高的不知道有没有用,要看的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9不是控制芯片,是双比较器

四比较器吧?393是双比较器。

楼主:
东西应该是好的,从全新设备拆下的,有几个,都是接电无反应,麻烦懂开关电源的帮忙看看吧,等着用。

楼主:
339好像很多开关电源都用,电脑的就有,不知道可以一样控制不

网友B:
扔了吧,你玩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你玩不转的
说说看是怎么回事,不行就扔了

楼主:
是这样啊,这东西我不太懂,如果用不了就卖废旧了

楼主:
这东西模块化的,看看能不能改下来用

楼主:
再来几张

网友:
卖了吧,有电路图也搞不定,一个简单的手机充电器的电路,大部分懂电路的都搞不定,别说你这个了。

网友:
看到了UC3845,这个才是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

如果你手上比较多的话,才有必要花力气
否则,看本地有懂行的,拿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西应该是好的,从全新设备拆下的,有几个,都是接电无反应,麻烦懂开关电源的帮忙看看吧,等着用。

全新设备拆的 不因该坏  看外壳好像没开关 有可能像电脑电源一样某两脚短路触发一下 你再把标签细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新设备拆的 不因该坏  看外壳好像没开关 有可能像电脑电源一样某两脚短路触发一下 你再把标签细看看看
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和电脑电源的控制类似,就是不知道要短接哪两个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没电子线路知识,搞不定。不懂原理瞎搞,很容易出事故的。

网友:
小手一抖一米到手 要触发,才可以工作

网友:
339n 是个运放  pwm控制是3845

网友:
看一下3845的典型电路,对比着改一下,很容易让它工作的,不过每组电流确实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