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的摇控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08):
我的摇控器是华科尔2801的,但开控后,界面还是显器2601的界面!请问怎样才能改回2801的界面啊,2601很多功能都没得用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STICK 菜单 COMPTB 选项 选 2801

网友B:
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C:
很简单的事,看说明书不就好了

网友:
在FUNC.MENU菜单,按UP或DN选择STICK,按ENT进入STICK页面,在SICK菜单,按UP或DN选择COMPTB后,按R货L ,改变选择2801,按ENT确认。

网友D:
多看说明书 先把控玩懂了再说

网友E:
介个不需要高手吧

楼主:
我下了中文说明书,打开不了啊!
要咩软件才可以打开的,一找开就是乱码!请问?

网友F:
装个PDF阅读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