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cam 尝鲜,的确稳多了,

楼主(2011-09-08):
买了最新的flycam,淘宝暂时只有一家,就性能来说价格还算合理,下面说说和KK的对比:
1)、支持12轴,可以更多花样了。
2)、微调调个差不多,起飞直接加油门,不动方向摇杆,稳稳起飞。
3)、飞起来之后松开方向摇杆,自动平稳,不像kk,这样好处很多啦,例如:飞得过高了,分不清头了,可以多次尝试推俯仰,松开后自动平稳。不会像kk直接摔下来。
4)、今天试了更具危险的,飞到一定高度,往前大推俯仰摇杆,松开后竟然很短时间内自动平稳,

  以上是只有单飞控板的情况下的测试,如果加上GPS 气压之后就可以定点、定高悬停了。

网友:
flycam 没加上2楼板(GPS)是没有 自动平衡功能的

楼主你说的测试 在单飞控flycam 就能出现自动平衡的情况,是否有些夸张。

单飞控flycam 用的是比较高端的陀螺仪,所以能使飞行过程中更加稳定,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解决老款kk陀螺仪温飘的情况。

但是完全没有能松杆平衡。

暂时淘宝只有一家,相信很快就有2.3.4家  到时商家竞争。。我们有便宜的flycam玩了。。

楼主:
一点不夸张,不信试试看。

楼主:
GPS的作用是提供方位点信息,气压提供高度信息,陀螺仪 加速度仪是提供稳定功能的,只有陀螺仪也是具有稳定性能的。

网友:
flycam只是把KK使用的模拟陀螺仪enc03rc换成了比较高档的iMEMS数字输出陀螺仪,好飞稳定点肯定没错,但是没有加速度传感器的辅助,最多也还只是单纯修正增稳的作用,仅靠角速度对时间的积分来计算姿态实现平衡还是太夸张啦~~~

网友:
拜托,LZ先把修正增稳和自平衡两个概念区分开。

楼主:
如果不能自稳,我脱空近一分钟,早就摔下来了,有小风, 仔细观察 是如果左偏,它会向右修正,但是会修正过度,持续左右缓慢平飞。

网友:
这只能说增稳的效果很好,比enc03要好,因为现在的数字陀螺仪一般都是16位精度,而且量程可选,并且一般带有温度补偿输出,所以修正起来更细腻和准确。LZ你用脚踢一下它看看会不会自动平衡?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建议楼主翻翻书 看看了解一下。。

要不很容易误导其他人 flycam 是有这个功能。。。

如果flycam单飞控有自动平衡功能,现在这个价位很快就卖疯了。但很可惜他是没有。

flycam只是比KK提升了陀螺仪的稳定性和自平衡是两马事。请楼主搞清楚。

网友:
LS两位不要打坏别人的饭碗啊,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能自稳,我脱空近一分钟,早就摔下来了,有小风, 仔细观察 是如果左偏,它会向右修正,但是会修正过度,持续左右缓慢平飞。

自稳功能 在飞行中受到外界影响机身状态 飞控会自动平衡。例如 悬停是用手摇动机身  单边挂电池飞行。
不信的你试试 但提醒你带个头盔和手套。最好穿个救生衣
试好了告诉我

楼主:
我开始好像没说他有自稳功能 被123熄火降落 诱导引用了 自稳 一词,  我只能说脱控 悬停很久,直到电池耗尽没问题。我只是一个用户,上面两位才是商家,是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好像没说他有自稳功能 被123熄火降落 诱导引用了 自稳 一词,  我只能说脱控 悬停很久,直到电池耗尽没问题。我只是一个用户,上面两位才是商家,是吧。哈哈

3)、飞起来之后松开方向摇杆,自动平稳,不像kk,这样好处很多啦,例如:飞得过高了,分不清头了,可以多次尝试推俯仰,松开后自动平稳。不会像kk直接摔下来。

你看看你自己说的是什么?????

网友:
不是,对事不对人,只是发表个人看法,我是从事软件开发的,也是资深模友,一直非常鄙视这种DB行为,KK之前是全开源,好像据我所知从flycam开始就不开源了,为什么?有没有想想,在软件业,开源本来是很神圣的,人家辛苦创造出来的成果,是拿来分享和交流的,不是照抄的,有时候自己也很矛盾,模友都希望买到便宜的东西,造福广大模友嘛,本身也没错,但是是否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和诚意。这些基于单片机的应用产品,最有价值的是软件,而不是做PCB板,焊接几个外围元件的那几十块成本,KK从200多一直卖到几十元,现在轮到flycam了... 别丢砖,只是发表个人意见。

网友:
说错了就认吧,有必要这样趁下去吗?

现在是讨论flycam单飞控是否有自稳功能

你说有  我说没有

现在你有开始说没有说过flycam有自稳功能

网友:
flycam单飞控本来就没有这个自稳功能。楼主别再瞎说了,简直在误导大家.

楼主:
看看一楼 我说过自稳两字吗,,后来才说了自稳。
能不能脱控很久,问问用过得不就知道了吗,况且视频中有证明过。
一点没虚假成分,问心无愧,我学生一枚,众商家别往我身上出气,

楼主:
飞起来之后松开方向摇杆,自动平稳,不会像kk一样俯冲下去,
立贴为证  时间会证明一切 ! 等大家都用过了就会知道我又没有误导大家!

网友:
行啦,不是要你证明什么,都说只是发表个人看法,不针对人,别当真。我相信flycam肯定比KK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一楼 我说过自稳两字吗,,后来才说了自稳。
能不能脱控很久,问问用过得不就知道了吗,况且视频中有证明过。
一点没虚假成分,问心无愧,我学生一枚,众商家别往我身上出气,

例如:飞得过高了,分不清头了,可以多次尝试推俯仰,松开后自动平稳。不会像kk直接摔下来。

你说的是自动平稳 不是自稳。。

重来没说你是商家 也没说你是虚假。我也没有和生产和flycam对头的东西。
我只是一直讨论 flycam这个飞控。
你怎么老说别人是商家 说自己不是什么虚假东东呢。

网友:
行啦行啦,到此为止,你们都是商家,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起来之后松开方向摇杆,自动平稳,不会像kk一样俯冲下去,
立贴为证  时间会证明一切 ! 等大家都用过了就会知道我又没有误导大家!

(尝试推俯仰,松开后自动平稳) 这个是你说的,等你的证明啊

楼主:
我知道你是商家  CSL的视频都是你发的, 这还用说。
马上要参加中航工业无人机大赛了,到时候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无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是商家  CSL的视频都是你发的, 这还用说。
马上要参加中航工业无人机大赛了,到时候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无人机。

是的 我和CSL模型有关系。但我说这些不存在商业上的东西啊。
我是和你讨论这个飞控。讨论功能。
在论坛上就讨论这些东西嘛,有什么不对的实在抱歉。

网友:
支持lz尝鲜   我准备入

网友:
~~~~~~~~好激烈...我的控还在路上.按理说数字陀螺能达到这个标准, 松杆归位 的效果也是可以的.但是估计会有一定的误差.不能完全回复水平.感觉有一些夸张,
  楼主湿了的毛.还是你自己舔干净吧.我的板子回来了我会去试试你说的  自动平稳  .
  但我不太敢试你说的高空看不见了,瞅不清姿态了, 前后大推杆~~~

  这个动作太吓人了
       怕怕

网友:
FLYCAM有自稳,楼主牛皮吹大吧

网友:
兔哥话重 了.感觉她说的自稳,意思是.自动回姿态.最后一句话,是重点.

大家怎么不仔细看帖啊.

如果不能自稳,我脱空近一分钟,早就摔下来了,有小风, 仔细观察 是如果左偏,它会向右修正,但是会修正过度,持续左右缓慢平飞。

    仔细观察 是如果左偏,它会向右修正,但是会修正过度,持续左右缓慢平飞。

                   持续左右缓慢平飞。

网友:
哎。。别斗嘴了。。该贴该结束了。。就让我这终极新手王来打完场吧!

单飞flycam已经是稳得足够享受了。。已经有足够时间给操作者去判断如何打杆(有飞行经验的朋友而言)。。加了二楼板的话根本就已经是白痴飞行了。。绝

对媲美目前潮流的各大品牌飞控。

**教导没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恳请各位未飞过flycam的朋友先别因为板上有没有什么什么功能而争辩。。楼主也只是说效果“好像有”而事实是没有的!但感觉真的是好像。。单单这个“好像”其实已经十分强大了。。flycam单板我有幸早了一点拥有。现在在飞。。加了二楼板我也在飞。。1212我之前也有飞。。怎样?有发言权了吧。。哈哈!

以我的手艺(入门级)而言 我飞flycam目前也可以实现5平米内吊机了。。我的住飞场也只有5平米。。 现在的flycam单板稳定性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了。。纯玩的话基本上没必要再去考虑其他昂贵带自平衡的飞控了。。

现在我飞flycam的感觉 和飞1212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感觉了

基本上因为制作材料的成本比过往 kk 5.5 的要翻了不知多少翻 将来估计价格插水的期望值不高。。目前flycam单板的价格。。我已经好生满足了!!

奉劝新手如果对价格观望的话。。倒不如早一天到手开始练习了!毕竟再好的飞控功能也是辅助作用。。怎么也要靠手艺打杆去控制。。要玩的话三四百块的东西。。不差那一点钱。。其他高端品牌也她 吗太高端价格了。。呵呵!!(注明:我是骨灰玩家。。我绝不是飞控卖家。。没有任何广告意图!)

kk flycam 真的十分值得期待!!

网友:
我相信FLYCAM可以脱控。好的陀螺仪可以保证漂移减小。
至于说松杆自动平衡,呵呵,我只能这么说,理论上可行,但是那是理想状态。。
实际上,没有加速度计构成基本惯导平台,很难。。。。。

网友:
 我已经不在观望了,当初我的kk没飞起来,后来在测试时被踩坏.我选板是就犹豫了.mwc 还是这个.但是对比之下.这个设置更简单一些.也可以搭建二楼板.所以买了它也不算废材.

网友B:
标题

吵得有意思,是非很明显了!以前还有人说KK能自稳呢,说是能在斜的台阶上顺利起飞,我心想那几个陀螺也真够牛的啊!
玩模型一要讲科学,要有耐心,更要虚心!

网友:
哦?

不过300多的价格似乎和WMC的十自由度的价格差不了多少哦,不知道效果有没有近似?

网友:
关键还是实际飞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吵得有意思,是非很明显了!以前还有人说KK能自稳呢,说是能在斜的台阶上顺利起飞,我心想那几个陀螺也真够牛的啊!
玩模型一要讲科学,要有耐心,更要虚心!

哈哈 说的我吧  我说的是我的kk能自稳 放了视频 你还不相信。。。  多搜搜我的帖子

网友:
300多的价格可以玩玩,商家推广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吃。

网友:
又变味儿了

楼主:
变什么味道了?

网友:
我也想入这个,就是不知二楼板要多少钱?

网友:
据说二楼半还是很贵的.

网友:
问过卖家了,可以接受,不算贵。

网友:
flycam,aq50一样,夭折货,要好的话,X公司的,普通玩玩,MWC的,最最普通的就直接上KK。也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推俯仰,松开后自动平稳) 这个是你说的,等你的证明啊

这个我相信。。老KK都会有类似的动作,不过作用不明显而已。

网友:
(尝试推俯仰,松开后自动平稳).....我相信。。
KK flycam跟KK的烧录器通用吗?

网友C:
  我不是多轴玩家

如果按你们所说,那不就是一个三轴陀螺仪吗

三轴陀螺仪应该是姿态维持系统,不是姿态稳定系统,两码事

你要让飞行器水平,那你先得给指令把它摆水平了,它才能按照这个当前的姿态进行维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多轴玩家

如果按你们所说,那不就是一个三轴陀螺仪吗

三轴陀螺仪应该是姿态维持系统,不是姿态稳定系统,两码事

你要让飞行器水平,那你先得给指令把它摆水平了,它才能按照这个当前的姿态进 ...

LS说到点子上了 这应该是个结论了 否则DJI的多轴产品也就不会卖6K多了

网友(2011-10-10):
这个板子到手一个星期了!无风的环境下!可以脱控~  回中的修复动作是有的!但是完全回到水平是不能的!等待2楼板的发售啊!就图片2楼板的GPS接线好短!不是说GPS最少要距离电子设备10厘米吗!请卖家测试好了,赶紧发售

网友:
观望中! 同问和kk的烧录器通用吗?

网友:
看来新手还是买这个比较好,呵呵,本来想买KK的。只想玩玩不需要太好的,看了论坛上觉得KK新手很难搞定,本人只玩过200元的玩具电直。

网友:
要专业  DJI

准专业  XA

半准专业 FY

普通稳飞玩玩  MWC

随便试一下感觉  KK

至于那些号称采用多猛的陀螺仪    没有加速计的。。。浮云。。。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不苟同者请勿喷。。。。。。